ir2110驱动问题

楼主(2011-03-10):
搭了一个irf530的全桥电路,用ir2110做驱动,接入驱动芯片输入端的信号是由单片机两个io口接三极管9013产生的10V周期40ms的驱动信号,接上以后发现驱动信号一个为零,一个被4分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ir2110通道被锁定,9013的输出电压被拉低了吗?谢谢帮助

楼主:
又没有哪位老师能解答一下,要抓狂了

楼主:
就是照这个图接的,不过是两路组成的全桥电路,接入的输入信号是单片机接三极管反向产生的

楼主:
不好意思,图快了发了这么糙的图,我想知道会不会是ir2110做三极管的负载将输出电压拉低了,否则为什么会输入信号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网友A:
三极管在那?

楼主:
接在单片机的IO口的上产生驱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