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我这个电路可行吗

楼主(2011-03-10):
PH电极测试信号为+-MV级别信号。
放大倍数约为放大5倍。
本来有个方案是先以地为参考放大,再整体电位上移使信号范围都处在正电压范围才好AD转换。但是这样子的缺点是需要正负电源。很麻烦。

本着节俭及减少原件提高可靠性的目的,设计了这个电路。
运放使用单电源供电,TLC4501的输入阻抗非常高。输入失调电压也很小,符合要求。

LM385是类似tl431的电压基准。

有人会说(正向端没有静态偏置),这是因为PH电极的输出阻抗较高,如果加个大电阻到电压基准的话,同相端得到的采样电压就会变小,那还得继续加大放大倍数才能达到所需电压范围.
最重要的是,一般PH电极输入都是一直接入溶液的。我觉得这样子没什么事吧。

大家一起看下这个电路怎么样

楼主:
PH电极信号是高输出阻抗的MV级别信号

网友A:
感觉不用稳压管就行,不过这样电极对这个线路来说是低阻抗,要做好测试线路和液体的隔离,除了电极其他部分不要有电气通路。

网友B:
我认为可以工作。
但电路未采取工频干扰抑制措施,可能会影响测量结果。
pH信号变化很缓慢,不需要高带宽。
一孔之见。

楼主:
我这个电压基准是类似提供双电源一个地的效果。因为我这个是单电源供电的。
交流等效的话它就可以看成一个地。

网友C:
请问lz  接插件位置接的是什么信号?1、 2 脚 连通麽?

网友B:
补充一句:溶液杯与电路“地”之间存在电位差,须防止漏电流影响测量。

楼主:
maychang大侠,那比如同相端悬空的话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

漏电流影响是指什么?
接插件是接PH复合电极两个端子。

谢谢大侠回答

网友D:
输入端悬浮。单端高输入。零点;干扰;如何应对?

网友B:
8楼:
同相输入端不能悬空。不过你这个电路同相输入端并未悬空,而是通过pH电极接到了2.5V电压上。
漏电流指从溶液到电路“地”之间的电流。

网友E:
没有PH计操作使用经历.7L所说的,学习!

网友F:
这个电路可以工作。
我设计的ph计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G:
有这样设计的?
输入应该有差分的吧

网友H: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请教maychang:防止漏电流都有什么办法?将溶液杯跟电路地连起来可行不?goto=findpost&pid=1559512&ptid=223458]7#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