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忽不定的分压 (pcb无法布线)

楼主(2011-03-10):
如图所示,其他的器件均不焊接。
标识的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分压一直在乱飘(电源供给很稳)。
搞不明白?
分压电阻为k级 几k的,几十k ,几百k的各种级别都一样的飘。
怀疑敷铜有问题 把分压电阻周围的铜都给尅掉,还是一样。
所有测试的电阻单独用线飞起来测分压 没问题,可以排除器件原因。

楼主:
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很难搞定。对了分压值只接如图的to92三孔器件

楼主:
考虑到温飘 10个ppm的也测过  国产的  还是同样的问题

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A:
注意地是连通的,可能是敷铜之间电容的影响

网友B:
在焊上器件前,先检查PCB板的导通和绝缘性。PCB中的有些“细丝”一般是肉眼看不太见的。直流情况且正常连接下,这种“飘忽”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楼主:
考虑过 所以就给铜皮尅掉了 再测还是飘

楼主:
看来理论  都要被它整颠覆了

网友B:
理论是不会被颠覆的....

查基板的绝缘性。

楼主:
怀疑了 ,换了一块其他板  ,尅和没尅都测过 ,  还是不行  。
板厚1.6的, 35um铜 ,板子为两个板厂做的。
理论是很简单 ,但就乱飘  和板子有关系 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太诡异了(铜都尅了,没什么东西了)

楼主:
手机照的 不太清晰 但就是那回事  很直白 当然也简单  但就是飘 ,曾经在板的下面放个暖手袋,面积比板子大多了,基本算是均匀加热,还是飘 。

能想到的差不多 都试了

网友C:
两端加的电压多少?飘多少?

楼主:
16到45V 之间 差不多都加了, 测了不同的分压值及分压比例,基本上1V多,还在没规律的变,就没有再测 。
有个现象 开始上电变化很快,大多情况是减小 。后来就变的慢了  感觉有电容效应,所以尅掉了铜  ,还是没搞定。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用助焊剂啊,是不是用了助焊剂造成基板绝缘性下降?

网友E:
这个小事也搞不定?
找一个空白的PCB,先测量绝缘电阻,如果不导通,再焊接器件试试。
估计是焊锡膏漏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也这么想 :dizzy:
这么简单 怎么就搞不定呢

没用助焊剂

网友F:
问一下楼主,你说的飘,是飘多少V?

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

用什么测的信号?

网友G:
彭建学 上海那个 没来给你指导指导?

网友H:
电路版与电源地需一点联接。仪器地也需一点联接。再不稳就是电阻的温度变化可加温一试?

网友I:
测量接地了吗?

网友J:
首先注意电阻的功率,如果加的电压太高而电阻功率不足,那么电阻会发热,阻值会因此发生变化,特别是发热很严重时。其次注意助焊剂,如果使用了焊膏,因焊膏带有酸性呈一定的导电性,当电阻阻值较高时就会有明显影响,应清洗或使用松香多助焊剂。另外,虚焊也可能是原因,测试方法和测试仪器也有可能,比如万用表电池电压不足、触点接触不好等等。

网友K:
呵呵,简单的测试方法,用直插,在万能板上焊相同电路,排除温度,测量仪器,电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直流电压检测,用电阻分压 分压值老是飘  差不多有1V的不规律量,
远超过了接受的容限(相同环境下最多几个mV)

万用表 福禄克的15B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9楼 图示  还是一样,没尅铜之前也是 ,但是把电阻飞起来,不放在pcb上就可以。
没查到是那个寄生参数或其他搞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

楼主:
回复 网友J:

0805电阻 1/16W 电压30多V时 20K以上电阻问题不大,阻抗基本上比较大。没用焊锡膏,用酒精也洗过。只能怀疑测试仪器了。万用表福禄克15B ,但有个疑问,为什么单独飞起来测就没问题? 仪器应该不是核心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呵呵
可以喽
如飞起来的电阻一样。
有趣的是类似面包板的那种,贴上两个0805的,直接测分压,还是飘,见鬼了

楼主:
如图所示,其他的器件均不焊接。
标识的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分压一直在乱飘(电源供给很稳)。
搞不明白?
分压电阻为k级 几k的,几十k ,几百k的各种级别都一样的飘。
怀疑敷铜有问题 把分压电阻周围的 ...
引用 楼主:

还有点 不管接法怎样,风枪吹都会大动,可能是加热不均匀导致,
均匀加热就没问题(暖手袋试验过,板子到烫手温度),不会大动,按原来的飘。
于是买来10ppm的电阻测  还是有问题,不过市场抓的电阻,质量也不能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析的有道理
但也不能两批次,不同类别,不同板厂的也是这样。

网友L:
果然世界真奇妙~~~~~

网友M:
首先注意电阻的功率,如果加的电压太高而电阻功率不足,那么电阻会发热,阻值会因此发生变化,特别是发热很严重时。其次注意助焊剂,如果使用了焊膏,因焊膏带有酸性呈一定的导电性,当电阻阻值较高时就会有明显影响 ...
引用 网友J:

你的电阻是多少PPM的?还有测量仪表引入的干扰。

楼主:
刚才去测了下 820k 36.5k  50ppm 30v 开始几分钟从1.5V多降到1.28V,
然后变化就很慢。
9楼图接法,特意用酒精擦了下

会不会是焊锡丝的问题  焊接时呛

网友N:
LZ仔细测测电路板,多半是电路板引起的。我遇到到过一次,就前几天。

楼主:
回复 网友N:

应该是

你是怎么搞定的  ,电路板出了什么问题    楼上的老兄

网友O:
用的是 万用表么?
用万用表测吧。

网友P:
换个表测量先,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也许就是可能

网友Q:
地线就大点。加覆铜

网友R:
你是直流测量还是交流测量的呢?你的环境有没有干扰到你的仪表呢?你试着对地加一小电容或一个nM欧的电阻隔呢?

网友S:
好好检查下你的仪表才是首要任务,不要想当然的认为表没问题。

网友T:
偶然加必然,谁也没法办。不要囫囵吞枣,挨个因素排除,每个因素都要重复几次,以排除偶然。

楼主:
万用表 两块 都是福禄克的   测试结果一样 ,偶然因素可以排除

网友U:
1.电源用线性电源,不用开关电源。我估计你是用调压器吧。
2.在分压点对地并104电容,排除是干扰引起还是阻抗引起。

楼主:
对地并过
对电源并过300多pf的电容也试过

都不行

网友V:
跳开一个电阻测量开路电压

网友F:
有一个可能
LZ检查一下你万用表的表笔,会不会出现表笔线内的金属线内部快断了。

你所谓的电阻焊在板子上和飞线测试分呀不同。可能是表笔的偶然因素造成的。

或者你把表笔重新插拔拧几下,也有可能接触不牢靠。

网友W:
什么封装电阻啊,耐压太低了吧,我们1206的普通电阻耐压是50V.看你那封装,上48V行么?

网友W:
建议换插件,或柱状电阻试试。

网友X:
大致猜测是仪器问题

网友N:
我那个是PCB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可能是他们的工艺比较简单,每次做双面板都会在板子上加两个孔来做定位(而且是金属过孔)。结果把不该连接的地方连接上了。若是PCB做的不好,可能会留下没有腐蚀到的铜箔,这个很难看到的,要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