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监控端口阻抗的原理是什么?是通过反馈的幅值吗?

楼主(2011-03-10):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所云

楼主:
2# bbsidking 我错了,原因是这样的,我在做POE供电模块,里面有2钟模式,一种是交流截断,一种是直流截断,直流是通过欧姆定理测得是负载端的电流是否过低过高来判断问题,而交流截断是使用正弦波测负载端的阻抗是否过高过低来判断是否短路开路,但是我不明白这过程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