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SE 如何用圆弧布线

楼主(2011-03-10):
我在公司的时候看见一些板是用圆形布线的,我在用圆形布线的时候,却不知道如何做,求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先给自己打个气。。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在画线的时候用shift+space切换下就可以了。

楼主:
太感谢了。。又是你回答我的问题。。。回得太晚了,不好意思,公司不让上网,有点悲剧。

网友B:
不是专业分析说45度线的最好吗?

网友C:
钝角走线对pcb面积的利用率比圆弧走线高,但就阻抗连续性来说不如后者

网友D:
笔记本上没看到space键呀?

网友A:
笔记本键盘下方中间最大那个就是空格键“space”。没见过没有空格键的电脑键盘。

楼主:
主要是板是圆形的,而且看见别人也是用圆形布的。我还找到一种方法,就是那那个画圆或弧的工具画。

谢谢各位关心。。。。上不了网,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