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贴片的单面板应该如何表示

楼主(2011-03-10):
我看见很多有贴片的单面板,当自己画的时候看3D图却发现有双面板。。。。。

楼主:
谢谢大家。。。最好给出一个附件。不需要太复杂,只要能给出提示就行了。。。多谢。

网友A:
单面板,你在双面板的顶层放通孔元器件,底层放贴片元器件,并只在底层画线,工厂就知道你做的是单面板,如果怕失误,就在电路板中附带说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