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度控制问题...要求用尽可能先进的技术,可以咋玩?

楼主(2011-03-10):
很简单的系统:
一个功率为P的加热器给一个系统加热,这个系统可能因为某种外界原因导致剧烈或缓慢的降温,系统另外可以实时测温,不用考虑具体如何测温,也不用考虑如何加热,并且可以认为没有热损失;

唯一目的:控制温度尽可能恒定。。。

请问如何设计这个系统!

网友A:
PID
最有效的控制方法都是从PID上衍生出来的。

PID关键的是参数需要好好调试好。
你的系统有多种工况,可能需要系统自适应,遇到快速降温或慢速降温时调用不同的PID参数。

网友B:
控制算法用PID即可,但精确控温的话不能只靠电系统,而要在系统热设计上同时下功夫,甚至加热装置都要有多种手段配合,具体必须分析实际系统。

网友B:
对于控制器,现在的成品温控仪表很多,不是很简陋的系统不妨直接用成品温控器,比如单回路温控器、PLC等,都是工控领域的标准仪表,功夫要下在系统热设计上以及后期的参数整定方面。

网友C:
系统热设计上用大环境,小环境,一层一层的,层数越多精度越高越稳定

网友D:
要控制的好,最主要的不是算法,瓶颈在加热器、传感器和结构。。本末倒置了

网友E:
被加热器热惯性较大时,容易产生振荡,需要用大林算法进行PID修正.

网友F:
加热系统和控制器没有任何关系,应首先对加热系统进行建模。
理论上建模精确的话用开环就可以精确恒温。

网友G:
加入蓄热环节,超前反馈(前馈较好)?

网友H:
把这个系统做就做在一个恒温房间或系统里面

楼主:
55...本意是想来请教控制方法的。。。。"不用考虑具体如何测温,也不用考虑如何加热,并且可以认为没有热损失"

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