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低频逆变电源设计

楼主(2011-03-10):
大家好
实验要提供一个正弦电流输出,然后想到了要设计一个低频的正弦电源:
我需要的电流是I=0.1sinwt的电流,准备用一个5V或者12V的电源输入,经过逆变电路产生pwm波,再经过LC滤波来实现。
负载:电阻+螺线管线圈,线圈自感在几个mH左右。
f=23Hz,频率可调
单片机:C8051F930,
逆变电路:H桥,
控制方式:开环,

由于这个电源的功率很小,我现在不知道:
1、开关管应该如何选择,使用晶体管还是mos管?
2、驱动模块和隔离模块都应该选择什么器件?
3、控制电路和功率电路是否需要独立出来?

如果选用:mos管--MTP12P06;驱动--IR2110;隔离--SA8460能实现么?

由于没有电源设计的经验,这里遇到了很多不懂得地方,请各位老师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12V电源,不必用IR2110隔离。
MTP12P06是P沟管,价格贵,且不易购买,最好使用N沟管。

楼主:
由于功率都比较小,开关管一般选什么样的呢,不用隔离直接驱动行么
2# maychang

网友A:
3楼:
既然是输出0.1A,那么选择最大漏极电流1A左右的管子就足够了。

网友B:
如果目的是得到一个可用的正弦波,那简单的办法做两个线性功率放大器,然后桥接驱动负载。单片机SPWM方式得到你需要的正弦波,给这个功放。

楼主:
我需要的电流较小,如果不加运放可以么
5# st.you

网友B:
找颗汽车功放IC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流小,没必要使用专用IC,MCU拟合正弦波,运放+三极管模拟电路,正弦波的特性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