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POP 为何物

楼主:
下面是本人在网上找的一个XDS510仿真器原理图 和PCB,不知道里面的NOPOP(U3,U4,U5) 为何物,请高手指教 下面是原理图和PCB图

网友A(2011-08-24):
应该是ESD器件吧,标为nopop的意思应该是一般可以不焊接。

网友B:
esd。
线是直通的。
esd最好还是靠近 接口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