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性电容和有极性电容各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1-03-10):
个人感觉有极性的电容耐压值低,而且个头大,又有正负极,好像都是缺点,不知道为什么有极性的电容优势在哪里?

网友A:
这个吗。。。
有极性的电容好像容量大。:lol
可以做大到1f

无极性的常用最大的只见过2.2uF的。

网友B:
陶瓷贴片电容就是无极性啊
最大100uf

网友C:
极性电容为电解电容,其绝缘层靠电化学反应来维持,其特点是薄,所以同样体积下能实现更大容量,但不能在交流场合下应用,否则绝缘层会被破坏造成击穿、短路等。无极性电容使用专用绝缘材料,因制造工艺的限制,其厚度较大,故同样体积下的电容量较小,但可以用在交流环境中,这是二者的主要差别。

网友D:
在滤波一块,无极性电容是滤除高频信号,有极性电容主要用于低频滤波?

网友C:
在滤波一块,无极性电容是滤除高频信号,有极性电容主要用于低频滤波?
引用 网友D:

不可一概而论,开关电源的滤波中就有都用无极性电容的,只是通常一个大容量电容和一个小容量电容并联时才如此。

网友E:
无极性的0603封装 10uF的很常见

网友F:
只要容量、电压一样,无极可代替有极

网友G:
只能说用的地方不一样,才会有不同的东西出现

网友H:
无极的寿命会比有极的长吗?

网友E:
无极的寿命会比有极的长吗?
引用 网友H:

都得注意耐压
无极的同封装容量越大,一般耐压越低,但因无极的没有标识(特别是贴片的无极电容),很容易忽略耐压问题,用的不合适,无极的照样OVER

网友I:
回复 网友E:
0805的倒是见过,0603的还没见过!

网友C:
0603的少见,但确实有,多为原装货,山寨厂做不了。

网友J(2011-04-09):
0603的少见,但确实有,多为原装货,山寨厂做不了。
引用 网友C:
这算个宝贵经验吧?

网友K:
这个问题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想知道为什么还是要看看相关资料。

我给你推荐本书:《电容器及其应用》,针对性的阅读一下,能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L:
这个吗。。。
有极性的电容好像容量大。:lol
可以做大到1f

无极性的常用最大的只见过2.2uF的。
引用 网友A:

才1f,经常拿50F的电解当电池用

网友M(2012-07-09):
耐压一样 可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