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抄了一个一个图,求教。

楼主(2011-03-10):
十块钱买了一个DC-DC升压的电源,想学习一下里面的电路,就把板子抄下来了。求教前辈们讲一下原理。

楼主:
同名端没有测,我就随便画了一下。L1,L2,L3都是绕一个在变压器上的。

网友A:
估计是一个正激  找本基础的书看看

网友B:
同名端正确。这是个小功率反激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是怎么震荡的呢

楼主:
请maychang老师讲一下,D2,D3,D4,C4的作用.
我感觉D4是抬升电位用的,但具体也说不清。

网友C:
感觉像常用的手机充电器电路

网友D:
典型的rcc电路。

网友E:
RCC,自激.      C2那边怪怪的.
楼主这个不是DC-DC“升压"电源吧..

网友B:
6楼:
D4是整流管,在C4上保持一个近似为L3峰值的负电压。
D2的功用,是使三极管基极得到稳定的驱动。如果输出电压变高,则C4两端电压也变高(注意是负的电压),那么三极管得到的驱动变小,输出也减小,从而稳定输出。
C3是将正向驱动加到三极管基极的元件。

网友F:
RCC电路,
D3,R2,C3,L3正反馈系统,让开关管迅速饱和,
D2,C4,D4负反馈系统,稳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