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永磁体磁环的磁场方向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1-03-10):
(无正文)

网友A:
环形磁铁的磁场方向有磁极在两平面的,也有在环的直径方向的,甚至有环内一极环外一极的。

楼主:
这么复杂,有相关的资料介绍介绍吗?
呵呵

网友B:
做什么应用?磁是有方向的。。。

网友C:
由磁环的结构和充磁的方法、方向决定,没法一概而论,但最常见的是轴向NS,比如扬声器用的就是这种。

楼主:
我想尝试一种测位移的方法,在一根细长的杆上隔一段距离装一个模拟霍尔传感器,然后磁环穿过这个细杆来回运动,这时候我用AD读取每个模拟霍尔传感器的输出,大致可以推算出目前磁环与细杆的相对位置。
我觉得这个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D: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没你那么麻烦

网友A:
6楼设想短距离内可行,但未必是最经济的方法。

楼主:
磁致伸缩太贵了。。。

网友D:
精度要求怎么样?

楼主:
3mm内的误差,可以达到吗?
请问maychang,还有什么更经济的方法吗?

网友D:
电阻或电容式的不能用?

楼主:
能简单介绍下原理吗?方案不限,非常感谢!

网友D:
电阻式就是一个滑动变阻器。

楼主:
我现在是想测量两个物体间的相对位置,但是这两个物体之间不能直接接触,所以会想到用霍尔元件。
可以这么解释需求,有一根1米的圆柱形细杆穿过一个磁环,我想测量现在磁环在细杆上的哪个位置。
变阻器应该不行了,电容式可以实现非接触吗?

网友D:
你把细杆一端和电阻传感器本体在同一个基准面上固定死。
传感器测杆与磁环固定,这样就可以测量了,磁环与细杆不接触

网友E:
可以,一般磁环都是两平面是磁极。

网友B:
现在都有三轴方案了

网友F:
难来,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