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导率不是常数吗?

楼主(2011-03-10):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gnetizing field H and the magnetic field B can also be expressed as the magnetic permeability: μ = B / H. The permeability of ferromagnetic materials is not constant, but depends on H. In saturable materials the permeability increases with H to a maximum, then as it approaches saturation inverts and decreases toward zero

上面是在维基百科上看到的,有两个问题:
1.磁导率不是常数?依赖于H
2.当增加H到一定程度导致磁饱和, μ会减小一直到零?

网友A:
对铁磁材料来说,磁导率不是常数。
B趋于无穷时,磁导率会减小到接近真空磁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