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输出这个尖峰是怎么产生的,如何消除

楼主(2011-03-10):
反击电源,非连续模式。100Hz处老是有个尖峰,开始是由于我的电感量太大,能量不够导致,我加大了气隙,可以明显看到反激电源出于非连续模式,但是这个尖峰小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消除。

网友A:
一般有很许多因素造成的,如PCB布的不好,变压器,开关管和二极管的寄生参数等。你说变成DCM下,会变小,是因为二极管少了反向开关尖峰。

1、变压器可以采用包绕三明志绕法。也可以外面包层铜带。
2、二极管可以选反向恢复时间短的,尽量肖特基。
3、PCB布的合理些,功率环路尽量小,电容接地也要注意方法。

不过你的尖峰已经很小了,基本不会带什么大影响了,而且的频率不太像开关的尖峰,有点像电网的干扰。在输出加一个X7R的MLCC  1U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