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压转换电流电路

楼主(2011-03-10):
我焊接完后,L1(我接的是电流表头)的电流一直是25mA左右,电流并不随输入电压变化,后来无意发现手靠近buf634后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啦~~~

网友A:
有可能是该电路产生了自激振荡。

网友B:
10mH的电感跟杂散电容很容易形成一个低频极点.

网友C:
杂散电容很大么?  手接近以后应该是增加了杂散电容。导致极点的位置变小,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震荡啥。 估计你示波器点上去的话,震荡就没了。 可以考虑在反馈支路里加些电容做做补偿。

网友D:
Ui直接接负端能行?R2=1M,放大倍数那么高能不震荡么。
Ui输入串个电阻,R2换成0.1uf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