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怎么测出物体移动的位移(可以x轴y轴准确定位)

楼主(2011-03-11):
本人现在在学校做了一个创新项目,就是“手式智能鼠标”,就是把鼠标的的功能用手代替,比如单双击左右键可以在手指的中指和食指前端安装个压力传感器,再用拇指触摸来代替左击右击。现在困惑的问题是怎么检测手的移动来控制光标的移动,本人知道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通过手的翻转来控制,但本人觉得这个方法不太理想,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检测手的移动啊??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记得有一个MIT的学生利用红外和摄像头实现了类似的功能,你用google找找看可能对你有帮助,我觉得利用传感器戴在手上的方法没有什么意思,无非就是把鼠标滚轴的位移换一种方式输入而已,而且你的成本好高很多,还不如学习一下那个MIT学生的解决办法。

网友B:
加速度传感器是可以的,现在新式游戏机手柄都支持该功能,比如任天堂的Wii,用摄像头的技术难度会大得多。

楼主:
嗯,很感谢你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