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diy鼠标?

楼主(2011-03-11):
rt,其实也不是diy鼠标,就是把普通鼠标的几个机械按键换成传感器,再另外加几个传感器来完成自定义按键的功能,也就是改装下鼠标,求问这用单片机能否实现?需要查找鼠标的哪些资料?(普通的光电鼠标 )

网友A(2011-06-01):
老兄,现在这个普通鼠标单颗芯片就可以实现像ADNS2700/5700...,高端的游戏鼠标才采用ADNS5050+mcu来实现,如你是开发鼠标的意向可以找我聊下,AVAGO的一级代理商QQ:398951890

网友B:
如果是用传感器实现,那就不需要鼠标芯片了
重要的是搞定鼠标的驱动程序,模拟实现就可以了
单片机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