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系列能否通过USB升级

楼主(2011-03-11):
请问STM32F系列能否通过USB升级? 哪里有这样的DEMO例子

网友A:
USB库中的DFU Demo就是这样的例子。

网友B:
当然可以,我的设备在客户那里,都是自行升级的。
USB同时做控制和IAP的时候,要主要模式的切换。

网友C:
肯定可以啊

网友D:
STM32F102以上的系列带USB口

网友D:
USB升级不是问题

网友E:
这个肯定能

网友F(2012-04-07):
回复 网友A:

香主,我现在正在找这个demo程序,能不能帮找下,我在ST的网站找不到啊!

网友G:
可以通过USB实现一个CDC,在这个CDC上实现stm32的ISP协议,这样上位机就可以直接使用ST的ISP程序了。

网友H:
可以升级的

网友I:
LZ估计已经升级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