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itch,case嵌套

楼主(2011-03-11):
switch(key1n)
    {
   case 1:
        switch(key3n)
        {

         case 1:

           lcd_wcmd(0x80);   //一号阀自动
           lcd_wdat(0x31);   //1
           lcd_wdat(0x23);   //#

           lcd_wdat(0xd7);
           lcd_wdat(0xd4);   //自
           lcd_wdat(0xb6);
           lcd_wdat(0xaf);   //动

           lcd_wcmd(0x90);   //在第二行显示:是
           lcd_wdat(0xca);
           lcd_wdat(0xc7);     //是
           lcd_wdat(0x20);
           lcd_wdat(0x20);     //空格

           lcd_wcmd(0x88);   //在第三行显示:否
           lcd_wdat(0xb7);
           lcd_wdat(0xf1);    //否
           lcd_wdat(0x20);
           lcd_wdat(0x20);     //空格
           lcd_wcmd(0x0c);   //将光标关掉
           break;
         case 2:
           flag=1;
              lcd_wcmd(0x80);   //一号阀自动
           lcd_wdat(0x31);   //1
           lcd_wdat(0x23);   //#
           lcd_wdat(0xb7);   //阀
           lcd_wdat(0xa7);
           lcd_wdat(0x20);   //空格
           lcd_wdat(0x20);

           lcd_wcmd(0x90);
           lcd_wdat(0x20);   //空格
           lcd_wdat(0x20);
           lcd_wdat(0x20);
           lcd_wdat(0x20);

           lcd_wcmd(0x88);
           lcd_wdat(0xd7);
           lcd_wdat(0xd4);
           lcd_wdat(0xb6);
           lcd_wdat(0xaf);
           lcd_wcmd(0x0c);   //将光标关掉
           break;

            default:

           flag=0;
           key3n=0;
          // xianshi();
           lcd_wcmd(0x80);   //一号开阀
           lcd_wdat(0x31);    //1
           lcd_wdat(0x23);    //#
           lcd_wdat(0xbf);
           lcd_wdat(0xaa);    //开
           lcd_wcmd(0x90);      //一号阀停止
           lcd_wdat(0x31);      //1
           lcd_wdat(0x23);      //#
           lcd_wdat(0xcd);    //停
           lcd_wdat(0xa3);
           lcd_wcmd(0x88);     //一号关阀
           lcd_wdat(0x31);     //1
           lcd_wdat(0x23);     //#

           lcd_wdat(0xb9);     //关
           lcd_wdat(0xd8);
              lcd_wcmd(0x82);
           lcd_wdat(0x20);
           lcd_wdat(0x20);   //空格
           lcd_wcmd(0x0c);
          // break;
           }

        case 2:
       switch(key3n)
       {
        case 1:
          flag=0;
          flag1=1;
         // xianshi();
             lcd_wcmd(0x80);   //显示:手
          lcd_wdat(0xca);
          lcd_wdat(0xd6);    // 手
          lcd_wdat(0x20);
          lcd_wdat(0x20);

             break;
           default:

          flag1=0;
          key3n=0;
         // xianshi();
          lcd_wcmd(0x80);   //一号开阀
          lcd_wdat(0x31);    //1
          lcd_wdat(0x23);    //#
          lcd_wdat(0xbf);
          lcd_wdat(0xaa);    //开
             lcd_wcmd(0x82);
          lcd_wdat(0x20);    //空格
          lcd_wdat(0x20);
          lcd_wcmd(0x0c);
         // break;
       }

楼主:
现在的问题:Key1n=1时,直接就进入case2,了。当key3n=2时,又回到key1n的case1了。
弄了两天了。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外围的CASE貌似没见到break;

网友B:
看的好累,你先把帖子内容简化一下,比如把一堆lcd_wdat(0x20); 用“程序内容”4个字来表示

网友C:
这个感觉太乱了,自己好好用流程图看看吧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外围没有break。
谢谢。

楼主:
楼上提的建议,我会采纳,以后慢慢改正。
谢谢。

网友D:
看着蛋疼

网友E:
书写不规范,自己检查也麻烦,没有break就会顺序执行下面的代码。写代码的时候,先不要写处理代码,先把switch...case...的架构写好就不会出这么弱的问题了

网友F:
外围的SWITCH没有break啊
肯定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网友G:
就是那个原因

网友H:
可以用数组,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些代码。

网友I:
低级的错误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