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UltraEdit与MPLAB IDE集成开发环境设成相关联?

楼主(2011-03-11):
不想用MPLAB IDE自带程序编辑器,想用UltraEdit来写源代码,然后用MPLAB 来编译和调试。不知道怎么把两者进行联系。网上这方面的说明很少。第一次这样用,程序是PICC语言。C编译器用的是HI-TECH公司的PICC-18
    还有就是安装了C编译器以后,在MPLAB集成开发环境里怎么设置,我按照相关步骤设置了,但结果还是有问题。还请高手指导啊
   还有就是MPLAB IDE的C编译器有很多第三方提供的。我安装了MPLAB C30和PICC-18,但好像用不起。在编译程序时,总有问题。

网友A:
你可以这么试试。

用UltraEdit生成C和H文件后,把这些文件保存到一个文件夹下面,然后再MPLAB+PICC中生成一个项目,把前面生成的文件添加到这个项目中,编辑文件时用UltraEdit编辑,编辑完后点保存,然后再MPLAB中点编译,这样应该没问题。

楼主:
现在遇到两个问题:
  (1)在MPLAB中设置C编译器,我已经安装了MPLAB C18,在菜单Project\设置语言路径和工具也进行了相关的设置,但还是在编译时产生错误
  (2)如何把UE和MPLAB设置相关联。也就是只在UE中进行编写源代码程序,在MPLAB中进行编译和调试。两者之间怎样进行相关联。如果我有多个C文件,是不是还要在UE中建立一个工程统一进行管理??

网友A:
1、如果设置了C编译器路径就能确保编译不错误的话,估计这样的编译器只能送垃圾堆
2、按照我上面的方法,应该就可以在MPLAB中编译和调试,不需要做什么设置,至于要不要在UE中建工程,这个不关MPLAB的事情,随便你了。

网友B:
分开用,UE 和 MPLAB 在外部程序修改过正在使用的文件之后都会提示重新加载,UE是不能内嵌到MPLAB中的。UE不认MPLAB的工程文件,但可以自己做一个工程文件。UE可设置每次打开时都顺便打开上次的工程或文件。

楼主:
其实在这里真的很感谢各位的好心相助,其实在这里发了这个问题以后,自己也一直在不停的研究,因为以前看到我们公司一个工程师是这样用的。所以自己也想这样来用下。其实也许只是我的想法太理想法。我原本想在UE里进行编辑后,在MPLAB里进行调试的时候,程序会跟踪到UE的程序编辑界面。但这的确有点理想法,实则两者没有任何关联。
    就像上面各位所说的,UE只是纯粹的编辑,设置相关路径后,在MPLAB里打开文件时,会自动加载UE进行编辑源程序,但调试时,是用的MPLAB内部编辑器。
   现在我也只能纯粹在UE里进行源代码编写,在MPLAB里进行编译和调试了。只是不爽的是调试时,是转到MPLAB内部编辑。程序单步运行时,光标只在内部编辑界面跳转

楼主:
要是在调试时,光标来转到UE里进行就更爽了。毕竟UE编写代码和界面要比MPLAB本身的Editor好看得多,也用得顺手。

网友C:
现在有MPLAB X Beta版,有兴趣可以http://www.microchip.com/en_US/family/mplabx/index.html下载体验一下。

楼主:
我现在已经在慢慢尝试用MPLAB IDE 和UE 的联合使用了,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