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板PCB 几个管脚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有问题

楼主(2011-03-11):
大家好,有个问题急请教一下,做好的MSP430的PCB板  其中有连续的4个管脚出问题了。用万用表的蜂鸣档测试 万用表一表笔接单片机的电源端,然后依次测这连续的4个管脚是否短接,出现了个问题:有的蜂鸣档发出非正常的滋滋声音 并且蜂鸣档显示的数值很大。似乎是跟此电源端短接了。这是什么原因的?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万用表蜂鸣档, 是测量二极管导通特性的,上面显示的数值是当电流=1mA时,整个回路的压降。 当然这个也是有范围的,最多万用表输出的电压是2V左右。 如果这时候压降接近于2V时候那样的话,蜂鸣器的叫声就会减弱。
所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来测试电阻的时候,回路的等效电阻=万用表显示值/1mA
短路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二极管档的显示值尽可能靠近0.。
综上所示,你那个管脚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B:
外围电路也会有影响, 比如电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