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有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1-03-11):
各位高手,请指教,上图的电路用两个8050NPN三极管串联来驱动一个线圈阻值为400欧的继电器。
三极管基极电阻上的电压是0V或5V。起到一个或门的作用就是2个三极管的基极输入端都为高电平,继电器闭合。
2个三极管的基极输入端有一个为低电平,继电器断开。
在实际用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继电器闭合时会触点“吱吱”响。就是三极管导通不好。不知这个电路的缺陷在哪里?如何改进。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首先这个是 与门。
最好在三极管的基极加个几十K级别的电阻到地,保证关断的时候彻底些。

楼主:
谢谢回复,加了对地的电阻。是个与门。不是或门。现在是继电器关闭的时候没问题。打开的时候不稳定。老是触点响。做了好多块板。有的没啥事,有的就出现这种现象。10%左右比例。

网友B:
确保TTL电平是平稳5V没脉冲;
确保电阻为1K;
确保三极管没CE反接;
确保12V电源纹波小;
确保继电器内没小虫。

网友C:
加个加速电容

网友D:
刚上电时,三极管处于未知状态。所以应该加下来电阻。

to:6楼
随着三极管工艺水平的提高,加速电容已经是过去时了

网友E:
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F:
:)嘿嘿,用专业软件跟好看一些

网友G:
为什么要两个三极管?两个三极管一个是浪费材料,一个是因为三极管本身存在的结电容,让两个三极管不能同时导通和关断,,

网友H:
同楼上,为什么是两个三极管呢?

网友I:
继电器没反并一个二极管
检查一下,驱动的脉冲有没有振荡的可能

楼主:
to ljm810010  :
TTL电平一路是单片机IO口经HC245输出的。另一路是LM2903比较器输出的。上电后根据这两个电平决定继电器导通否。不会出现脉冲情况。
电阻1K没问题。
三极管没反。还有90%好用。
继电器也换过了。应该跟小虫无关呵呵。。
谢谢。

楼主:
TO :大碗拉面
下拉电阻加了试了也不行。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有的板子是用过一段时间出现这个故障现象。有的板子刚焊好也有这个现象。

楼主:
TO china_tongxin\huyang2:
使用两个二极管是想用简单的方式实现个与门的功能。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应该有比这个方案更简单、可靠的替代方案。因为我的板子空间有限。希望您能推荐下更好的电路方案。  谢谢。

楼主:
TO st.you:

继电器已经加了续流二极管1N4007.

我再检查下驱动的TTL电平的震荡的可能。谢谢。

楼主:
TO mastfu:

您的电路很简单实用。我试验下,回头来汇报结果。谢谢。

网友B:
问题可能在比较器lm2903,LM2903是OC输出,加了上拉电阻没有?上拉电阻是多大?
楼主电路已是最简洁的与门电路。

网友J: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驱动继电器的电流不够,增大基极电流试试

网友K:
快下班了,下周在看,呵呵

网友L:
继电器选型?

网友M:
觉得可能是你软件上的事

你试试直接把两个输入直接拉到5V电源上试试

网友N:
19楼说的很清楚了,2903是OC输出,要上拉的,上拉电阻是多大的?
你说90%好用,怎么可能,是不是还有条件没有说清楚。
其实一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电阻接hc245输出,三极管基极接2903输出。

工作不正常,LZ不会用表量吗?

网友N:
2903上拉电阻也省了。

网友O:
这个问题要清楚继电器的一些特性,比如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
工作在临界条件下,自然会有声

网友O:
不要单纯地从控制电路上看 问题

网友P:
我主要 想问一下继电器的吸合电流是多少?
(12-0.6)/400R=28.5ma 具我所知 断电器的吸合电流没有这么小的。一般在100MA 左右
另外 继电器是线圈组成的,还要再增加一个泄放二极管

网友Q:
比较器输出没有上拉,导致三极管没饱和岛通

网友R:
比较器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继电器不稳定是驱动电流不足,三极管是有放大倍数的,必须保证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大于1mA。同时继电器的反应一般都是几百毫秒,需要驱动添加小电容保持稳定,建议

网友S:
继电器电压不够,你这电路有问题

网友T:
1)根据电路推断---楼主是12V的继电器,实际继电器的电压不到12v.这个要看你继电器的资料;为什么不叫二极管续流?有的厂家是加二极管;有的是件电阻电容来续流,根据你的实际继电器资料说明来完善下。
2)正如大家所说。这是典型的与门控制。输出的TTL输出是要加上拉电阻的。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要在饱和工作区。
3)测量下TTL输出,同时为什么三极管基极不加下拉电阻呢?是要保证三极管深度饱和充分导通。仅仅表面----实际还要整体看你设计和器件资料。

网友T:
设计是理论基础计算出来的。不是抄袭来的。。。。。。也不是调试出来的-----好产品是设计出来的,调试仅仅是校正一些关键点的完善----您这样-------

网友U:
由于上面那个三极管是NPN型,当上管打开时,继电器相当于感性负载,相当于射极跟随器,继电器只能选用额定电压4.3V的。

楼主:
谢谢这么多的热心人。
问题找到了。还是2903比较器的输出变成了脉冲导致的。
因为2903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取自系统的+12V电压。该电压是有蓄电池提供的。长时间使用蓄电池液位下降,带负载能力下降,带负载工作电压降低到不到12V,与被比较的电压太接近了。导致会出现脉冲情况。一直以为问题出在板上,忽略了供电电源的问题。

2903加了上拉电阻。否则比较器是不好用的。上拉电阻10K。

楼主:
我这个电路也是不太完善。上面大家的建议还是很好的。我考虑完善下。谢谢大家的热心。

网友V:
应该是两个三极管从启动到饱和过程不同步造成的,与门在电流小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线与的,即直接将两个输入TTL信号连一起(只要保证任何一个低电平输出能拉低就可以啦),如果线与不能满足就用二极管或逻辑门

网友W:
确保TTL电平是平稳5V没脉冲;
确保电阻为1K;
确保三极管没CE反接;
确保12V电源纹波小;
确保继电器内没小虫。
引用 网友B:

确保继电器内没小虫。呵呵

网友X:
谢谢回复,加了对地的电阻。是个与门。不是或门。现在是继电器关闭的时候没问题。打开的时候不稳定。老是触点响。做了好多块板。有的没啥事,有的就出现这种现象。10%左右比例。 ...
引用 楼主:

投切就是机械运动,会不响的吗?只是投入的时候响声比切开的时候大点吧了。

网友Y:
自已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