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程序

楼主(2011-03-11):
#include<reg52.h>
#define LED P1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z,y;
    for(k=0;k<3;k++)
    {  LED=0xaa;
       delayms(300);
       LED=0x55;
    delayms(300);
}
for(z=0;z<3;z++)
{  LED=0xfe;
    for(y=0;y<7;y++)
    {
       delayms(300);
       LED=LED<<1;
       delayms(300);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125;j>0;j--);
}
大家帮我看下,为什么这程序运行完一整圈不会停,而是不停的循环?

网友A:
因为主程序里没有停止的语言,可以在程序最后加一句
while(1);

楼主:
不是会自动停止吗?当程序全部运行完一整圈的时候,k=2了啊,怎么还能进入第一个for循环?奇怪

网友A:
看来你还没理解for语句的意思呀
当程序运行到for(k=0;k<3;k++)时:
1,先赋值k=0
2,再判断k<3是否成立
3,若成立,执行内容后k++,否则退出for循环

网友B:
你没有叫停止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z,y;
    for(k=0;k<3;k++)
    {  LED=0xaa;
       delayms(300);
       LED=0x55;
    delayms(300);
    for(;;);
}

网友C:
呵呵,并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应该去看看"startup"那个汇编代码,里面有你想知道的原因。

网友D:
还得努力学习呀

网友E:
所有 for(k=0;k<3;k++)
改为
for(;k<3;k++)

网友F:
keil中似乎默认的就是一个大循环;.........

网友G:
单片机跑完main之后,继续往后跑,跑到最后PC溢出就又跑回来了.
在main函数最后加入 while(1);
不让它出去.

网友H:
while(1)
{
unsigned char k,z,y;
    for(k=0;k<3;k++)
    {  LED=0xaa;
       delayms(300);
       LED=0x55;
    delayms(300);
}
for(z=0;z<3;z++)
{  LED=0xfe;
    for(y=0;y<7;y++)
    {
       delayms(300);
       LED=LED<<1;
       delayms(300);
    }
    }
}
}
主函数可以改成这样。

网友I:
呵呵,并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应该去看看"startup"那个汇编代码,里面有你想知道的原因。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啥意思 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