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ttiny24v不能用isp写入的问题

楼主(2011-03-11):
用tiny24最小系统接了一个BMP-085,准备采用io模拟i2c的方式实现,原理图如下。
焊好板子后发现用isp连接,发现不能读取id,请各位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A:
BMP-085 这个芯片,干扰了 ISP 的编程逻辑. 导致的
可否在 ISP  的时候,断开 BMP-085 , 或者简单一点的话, 在 BMP-085 和 24 之间串联电阻.
阻值预计 1K多吧,  楼主自己测试一下.

楼主:
我的bmp085连接的时候还特意避开了isp需要的管脚
不过还是会把bmp085吹下来试试
希望能解决,多谢2楼

楼主:
把bmp-085吹下来还是不行。
换了片attiny24也还不行。
已经在考虑可能是isp有问题了。

网友A:
虽然没有玩过 attiny24, 但其  ISP 的能力我觉得是不用质疑的
isp 下载器是不是有问题?
isp 上位机设置有没有问题?
单独做到 TINY24 最小系统, 试试 ISP 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