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盘开发问题............文件更新......

楼主(2011-03-11):
请问各位DX,电脑读到U盘里的文件之后,但下次用户再打开这个文件,电脑会不会重新发送READ(10)从U盘里读,还是直接读电脑内存里的原始数据。
我现在做一个U盘,存储介质是SD卡。枚举成功,SCSI响应也成功了,但如果我在U盘和电脑连接的同时,动态的修改SD卡的内容(修改原来有的文件,建立新的文件),那我在电脑上能不能马上看到这些修改后的文件?还是电脑认为文件没有改变,因此直接读的是前次已经读到的,存入了电脑内存的数据?

网友A:
来学习一下电脑方面的技术

网友B:
你这样子搞…… FAT怕会坏掉的嘎
手工按下F5强制刷新,电脑就可以看到了
注意电脑上和下位机只能有一方进行写操作
否则FAT会乱的

网友C:
菜鸟来学习下。。。。

网友D:
下面要修改数据,必须要弹出U盘后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