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无真相(不插播广告,并有精美芯片赠送)

楼主(2011-03-11):
看完后,需要芯片测试的兄弟,我可以奉送。

————————————分割线————————————
时间回到2个月前...........

1背景:
M3刚掀开神秘的面纱,露出令我等惊艳的容颜之际,经过必须的窥视和了解后,终于在一款产品上采用了LM3S1138-IQC50A2SD,虽然,刚开始的磨合期有点考验,但除此之外一切似乎都那么的完美。
产品的量不大,到目前只用了约6000片,期间有少量的产品回来返修,客户反映是产品有时候停止工作了,可是在测试返修品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客户描述的现象,返还给客户后,绝大多数都正常工作了,于是,犯了盲目自信的人都会犯得错误,认为是客户那里产品需要的一些外部信号没有就绪造成的,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将为自己的草率付出代价。

楼主:
2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直到那天,连续测试了两天都正常的返修品,终于在寒冷的早晨上电后没有工作,在确认了所有的外部条件后,不得不承认:是的,它确实没任何反应了。艹!,它真的不工作了。我虽然有些盲目自信,但还没有愚蠢到不愿意面对事实,尤其是还关系到收入的事实。

楼主:
3真的勇士敢于面对有问题的产品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问题并不会因为你摆出掩耳盗铃的架势就会放过你,那么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让我们面对它吧。
好吧,首先确认造成故障的原因,开始晶振的嫌疑相当大,但是测试数据表明这种怀疑是毫无根据的,随后怀疑复位芯片,同样也是毫无根据的,上电时间、电压等都正常,每当更换一个外围芯片后,上电能正常开始工作的几率很大,但是几分钟后上电又不能正常工作。开始怀疑PCB,掘板三尺,一无所获。

楼主:
等等,有人说过不能怀疑CPU的吗?好像没有人这么说过,那就换CPU吧,效果是显著的,板子稳定的工作起来了,难道这不能说明CPU有问题吗?
不,不,下此结论还是慎重点好。将有嫌疑的CPU换到其他PCB上,然后,多次极其虔诚的送电,板子竟然都奇迹般的工作起来了,kao,我想,这应该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奇迹了。
奇迹都是有原因的,但我肯定不是因为虚焊。

网友A:
有可能是时钟问题、晶振起振问题。你说呢。楼主。把你的时钟电路发上来看看。

楼主:
剩下的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只是用了热风枪和酒精就证实了,热风枪或者电烙铁在芯片表面加热2~3秒,上电芯片即可正常工作。(当时的气温是5℃)
随后在-15℃的条件下统计LM3S1138-IQC50A2SD的芯片约4%有这种现象。我承认没有做过低温测试,因为相信工业温度范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楼主:
5硬件还是软件,这是个问题
那么这种现象是不是硬件BUG呢?
下面,期待已久的图片出场。
开始对比测试:

楼主:
正常组:
1正常组的复位
黄色线3.3v供电,蓝色线复位信号

网友A:
楼主,你在用热风枪吹的时候,温升的不是是芯片,也有可能是关键外围,如时钟电路。或其他影响到单片机进入正常工作的关键器件。

等你继续上图分享。

网友B:
等著你慢慢排除吧。。。

楼主:
这位兄弟,多谢你的提醒,帖子中我提到用热风枪或者电烙铁加热,测试时也是担心温升影响外围,后来用电烙铁试的,在芯片表面只需要2秒。并且,采用双向更换的方式,确定受温度影响的是CPU.

楼主:
2正常组的电压建立
黄色线3.3v供电,蓝色线LDO提供的内核电压(复位2.5v,可软件调节)

楼主:
3正常组上电晶振启动时间
蓝色内核电压,黄色晶振信号

楼主:
下面开始发故障组的图片

楼主:
故障组复位信号

楼主:
故障组上电时间和晶振启动时间

网友C:
此文留个印记,值得鉴赏。

楼主:
我们发现故障组最明显的差别是内核电压在约125ms处,没有0.25v的上跳!
这里说明下为什么会有0.25v的上跳,该芯片复位后内核电压为默认的2.5v,随后可软件调节到所需值。

网友A:
楼主,你重点得关注下你的电源电路了。虽然你现在测试的对象都是MCU,感觉好像都是MCU的内在问题,但不排除电源质量不够理想,及电源的处理不到位,都有可能导致MCU出现这种怪现象。

我看到你的每个上电波形图中,都有上下冲,感觉还挺厉害的。

你看图

楼主:
下面我们看一下,主函数的开始吧

网友A:
主程序开始时,最好先CPU延时一会,然后再操作MCU的内设。这是基本的。

网友D:
一般是开启时钟,等待时钟稳定,切换时钟。

有些芯片还要求切换时钟前后最好指令流水线保持为空。
除非芯片里面说什么onthefly什么的。

静等楼主的下文。

楼主:
关于测试波形中的上下过冲的问题:
将探头直接接在地线夹上,上电时仍然可以测量到过冲,即使用电瓶也是如此。
主程序开始需要延时,并且还是基本的说法,确实不曾耳闻。
窃以为复位完成后,内核包括默认的外设都已经就绪,除非开启默认没有开启的外设,才可能需要适当等待。

楼主:
linging171:
时钟的稳定在函数中是有识别的,问题是在切换时钟前的那个函数似乎没有执行,因为内核LDO的电压没有按要求调整到2.75v,还是保持复位后的2.5v。

楼主:
继续:
宇宙中我们并不孤单,所以,我相信一定有人和我一样倒霉。
我找到了,并且很近:
https://bbs.21ic.com/icview-155832-1-1.html

http://bbs.zlgmcu.com/dispbbs.asp?boardid=41&id=13139&page=&star=1

网友C:
确定没有其它原因了吗?不能复位的可能性太多了,也是最折磨人的,要一个个地查。

这是哪家的东西?看来选择大厂的器件何其重要。

网友E:
还好流明的芯片热力很强,正常工作后基本不用担心低温问题了:lol

楼主:
不是抄的板,不是**的程序,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优越性,(呃,好像目前全国皆抄的大环境下也不算优越性了):我们可以单步调试??!!!
不要离开太久,随后更加精彩。

楼主:
dgyubsh:
不知TI算不算大厂?这片子即是该公司荣誉出品。
mcuisp:
流明的热力确实不是盖的.

网友F:
顶LZ的无私共享
过程很重要
现在等待结论

网友G:
也出现过

网友F:
还好流明的芯片热力很强,正常工作后基本不用担心低温问题了:lol
引用 网友E:

mcuisp:
流明的热力确实不是盖的.
引用 楼主:

流明的芯片功耗目前还是高?

网友F:
翻了下lm3s1811的datasheet,只标注了normal工作电流,没有Max值参数

normal值 56mA的电流要是正确的话,应该不热吧?!

不过TI怎么没有标出Max电流值呢?是不是个别芯片的电流有点野哗哗

网友F:
这几天就在选型,准备试用一下lm的m3

楼主:
实际使用中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汽车的百公里油耗的数据好像更靠谱一些。

楼主:
如果不是硬件的问题,总是能够单步调试的吧?
为了单步,需要取消JTAG口的禁能,即注释到JtagtoGPIO();
好了,准备擦除芯片,重新下载程序进行单步,
先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下擦除芯片,ok
把温度降下来,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
我们看看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Fri Jan 21 13:35:59 2011: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16k.mac
Fri Jan 21 13:35:59 2011: JTAG Speed is set to: 500 kHz
Fri Jan 21 13:35:59 2011: Warning: Identity check failed, target returned unknown AHB-AP IDCODE: 0x3BA00477
Fri Jan 21 13:35:59 2011: JTAG IDCODE      = 0x3BA00477
Fri Jan 21 13:35:59 2011: AHB-AP ID        = 0x3BA00477
Fri Jan 21 13:35:59 2011: AHB-AP ROM       = 0x00000000
Fri Jan 21 13:35:59 2011: ROM Component ID = 0x00000000
Fri Jan 21 13:35:59 2011: Device ID        = 0x00000000 ()
Fri Jan 21 13:36:17 2011: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Fri Jan 21 13:36:17 2011: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Fri Jan 21 13:36:17 2011: Turning off watchdog
Fri Jan 21 13:36:19 2011: 2920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1.38 Kbytes/sec)
Fri Jan 21 13:36:19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C,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81
Fri Jan 21 13:36:19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5
Fri Jan 21 13:36:19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2

楼主:
继续,稍微升高点温度,这是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升的不够或者太多,都将看不到以下信息:
Fri Jan 21 15:15:58 2011: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16k.mac
Fri Jan 21 15:15:59 2011: JTAG Speed is set to: 500 kHz
Fri Jan 21 15:15:59 2011: JTAG IDCODE      =
0x3BA00477
Fri Jan 21 15:15:59 2011: AHB-AP ID        =
0x14770011
Fri Jan 21 15:15:59 2011: AHB-AP ROM       =
0xE00FF003
Fri Jan 21 15:15:59 2011: ROM Component ID =
0xB105100D
Fri Jan 21 15:15:59 2011: Device ID        = 0x00000000 ()
Fri Jan 21 15:15:59 2011: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Fri Jan 21 15:15:59 2011: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Fri Jan 21 15:15:59 2011: Turning off watchdog
Fri Jan 21 15:16:01 2011: 2920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1.37 Kbytes/sec)
Fri Jan 21 15:16:01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C,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81
Fri Jan 21 15:16:01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D,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5
Fri Jan 21 15:16:01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02
Fri Jan 21 15:16:01 2011: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F,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D0

楼主:
留意:
此时已经没有Warning: Identity check failed, target returned unknown AHB-AP IDCODE: 0x3BA00477的信息
AHB-AP ID的值也变化了,AHB-AP ROM,ROM Component ID的值也不再是0x00000000
相同的就是校验错误仍然同样的存在。

网友H:
我用LM碰到过的N次问题:虚焊。原因:没有防潮密封设备,PCB和IC就那么随意的放在柜子里,加上焊接时没处理焊盘,仅拖焊1次IC……

建议LZ收到一台存在“低温问题”的设备后:
1-不要做任何处理,仅小心插上JTAG口,重新上电确保问题还在。
2-修改一份代码,使用内部振荡器,下载进去。(先屏蔽晶振的问题)
3-测试如果发现问题还存在,把IC吹下来,处理一下引脚和焊盘,重新焊上去。

楼主:
ls兄弟,多谢,
所有的Luminary Micro SMD器件的湿度敏感级别为3级。根据处理MSL 3产品的JEDEC规范要求,总的Floor Life时间为168小时,每次都是拆开密封包装后直接上的贴片机和回流焊。

有嫌疑的CPU重新焊接或者更换到其他PCB,低温下问题依旧。

低温下,下载出现我上面说的问题。

楼主:
让温度继续回升,这次你爱升多少就多少,只要别烫着就ok
终于,看到下载成功的信息了:
Fri Jan 21 13:57:55 2011: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16k.mac
Fri Jan 21 13:57:56 2011: JTAG Speed is set to: 500 kHz
Fri Jan 21 13:57:56 2011: JTAG IDCODE      = 0x3BA00477
Fri Jan 21 13:57:56 2011: AHB-AP ID        = 0x14770011
Fri Jan 21 13:57:56 2011: AHB-AP ROM       = 0xE00FF003
Fri Jan 21 13:57:56 2011: ROM Component ID = 0xB105100D
Fri Jan 21 13:57:56 2011: Device ID        = 0x00000000 ()
Fri Jan 21 13:57:56 2011: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Fri Jan 21 13:57:56 2011: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Fri Jan 21 13:57:56 2011: Turning off watchdog
Fri Jan 21 13:57:58 2011: 2920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1.39 Kbytes/sec)
Fri Jan 21 13:57:59 2011: Loaded debuge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16k.d79
Fri Jan 21 13:57:59 2011: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Fri Jan 21 13:57:59 2011: Target reset
Fri Jan 21 13:58:11 2011: Program exit reached.
Fri Jan 21 13:58:16 2011: 21000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1.16 Kbytes/sec)
Fri Jan 21 13:58:16 2011: Loaded debugee: E:\ECU-work\1138-1.25G6\Debug\Exe\PORT.d79
Fri Jan 21 13:58:16 2011: Target reset

楼主:
同前一次的信息比较, JTAG IDCODE AHB-AP ID AHB-AP ROM ROM Component ID Device ID 都没有变化,但是不提示校验错误了。

网友I:
楼主26楼找到的帖子就是我们发的,问题完全一样!

网友H:
LZ是否在深圳?希望可以提供一块有“低温问题”的板子(无关的或者有机密的部分可以去掉,只需保留MCU、晶振、电源)以及几片确定有“低温问题”的MCU。

网友J:
这岂不是应该归结到硬件上?这个芯片是工业级的,5度的温度不至于产生这个问题吧?难道TI公司把残次品发给中国了?欺人也太甚了。不知lz的电源电压是多少,质量如何?

网友I:
而且我们继续做过一些实验,可以减轻症状,但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解决办法之一,减少输出口,我们将有问题的板子上的IO口能断开的尽量断开,低温症状会大大减轻。

网友K:
标记,此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值得鉴赏。

网友L:
一看是TI的MCU.

我就知道情况了.

我很多客户反映, TI那个串口转以太网的也有一定bug

楼主:
mohanwei:
本人不在深圳,在武汉,兄弟既然感兴趣,自当奉送,只是有结果后,还望告知不明真相的围观电工。

楼主:
wickman.wu:
请问你这边是否能够确认是芯片的问题?我到目前尚不能十分肯定。

网友M:
观察一下,好像主晶振的振荡幅度及强度杂乱无章,是否是在温度低时LM3S1138复位后CPU主频从内部32.768晶振工作后切换到外部主晶振工作时,无法得到主晶振稳定的状态位而导致无法工作,建议试验一下CPU主频为内部32.768扩频工作在低温下是否也会死机,如不会,则应该是该芯片的外部主晶振振荡回路有问题。

网友I:
yzgwxflove:
我也是怀疑芯片问题,但怎么拿到确实的证据证明呢?

网友I:
wickman.wu:
请问你这边是否能够确认是芯片的问题?我到目前尚不能十分肯定。
引用 楼主:

你做的这些试验,我也都做过,只能说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但要拿出确实的证据,我也没有相关的低温测试设备啊!

网友I:
我现在怀疑问题出在gpio口的驱动能力上,当达到某个临界值的时候,低温下就不容易启动了,我后来将gpio上的引脚的上拉电阻全部断开,发现这时候情况会好很多,虽然也还存在低温无法启动,但是几率小了很多。

网友J:
lz能不能在允许的范围内提高电源电压,再试验一下

网友N:
这个要标记

网友O:
用饮水机制冷片做低温。

网友P:
我们也曾经遇到类似问题,不过不是LM的芯片,后来处理方法是把核电压由1.5(MCU规格书标称1.5)提高到1.8就OK了。

网友Q:
晶振相位补賞电容改动一下?

网友R:
这贴一定要顶起来,让大家都看看

网友S:
最好联系一下TI的官方技术支持人员,利尔达现在也在主推这一块,让他们看看现象,分析一下原因,可能对找到真正的原因有益处。

网友T:
坐等看结论,最近芯片也出了问题,软件反复上下寻找,未能复现问题,然后硬件随机时间的断电,没能复现,明天继续去加班找问题。
先MARK,楼主芯片多就送我几块,我还真没用过TI的这系列芯片

网友T:
测下低温下芯片的漏电流,另外增加芯片的供电电压

网友T:
我指IO口或者其他模块

网友U:
标记一下

楼主:
刚做完测试,IO外围电压提高到3.6v,情况没有改善。

楼主:
低温下无法启动时,电流20ma;
正常启动后,电流110ma。

网友V:
建议楼主用实验室调试电源试一下,这个问题在朋友中大量遇到,只不过是在常温下,当然直接怀疑电源,采用了两个方案试:1:用外部专用复位芯片,3.3V供电选择的2.7V复位那种。2:加长复位时间。基本没有出现问题,参考

楼主:
是采用的复位芯片,标称阀值2.93v,因为CPU得电压范围是3.0~3.6v,复位时间实测250ms。
低温异常的时候,即使很长的复位时间仍然不能脱离异常状态。
低温上电不能工作的时候,保持供电,几分钟后有一部分芯片开始工作。

网友T:
看来暂时无解了,需要另外的途径了

网友T:
咋没音讯了

网友F:
持续关注....
希望有ti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