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 为什么信号会失真呢

楼主(2011-03-11):
如图               帮忙看看

一级放大后信号正常      电压跟随之后就走样了

可能是那些问题导致的呢   电路调了好多天都没结果

网友A:
没有图片,你看哈运放增益带宽和slew rate

网友A:
另外,是不是电源非轨到轨

楼主:
什么叫非轨道鬼

网友B:
估计是运放带宽不够所引起的原因。。。

网友C:
一可能是带宽不够,二可能是运放非轨到轨,被销顶了,楼主可以参考下这几款轨到轨运放,根据自己的信号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