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器问题!

楼主:
请教放大器问题!呵呵!这个前面看不懂呵呵
此图为采集直流电流线路

楼主(2011-03-11):
5脚是电源串联个MOS  ,采集点,1脚为输出端

网友A:
第一级是个同相放大器,第二级是个跟随器。

楼主:
第二级我知道,请问春阳大哥,为什么第一部分用同相放大啊?????这个能测量0到4A的直流电流不!

网友B:
测电流其实也就是测采样小电阻上面的电压

网友C:
能否测量0~4A的电流一要看电阻取值和精度,二要看运放输入失调电压,358本身输入失调电压比较大,一般都是5mV,所以如果选用358在电阻取值上就要适当大些,当然还要看楼主产品要求的检测精度。推荐SGM8582,输入失调电压最大在0.1mV(典型值25uV),检测精度会好很多:

楼主:
LS的朋友有实际的应用电路否?呵呵!我想就有51的IC采集,能否做到!谢谢!

网友C:
电路上很简单,就是串接精度高点的小电阻取电压,然后送给运放做放大处理,放大后的信号给单片机做ADC转换就行了

网友D:
很简单的电路,没有什么担心的

楼主:
呵呵!谢谢你们的意见,我想控制电流能从0到5A之间变化!用单片机实现一个闭环控制!
电源为40V直流电源,
上图为电流采集部分,不知道怎么能比较好的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E:
11楼:
这不是“电流采集部分”,是采集电流之后的信号放大部分。

楼主:
谢谢热心的maychang大侠,这个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好点,我主要是想控制电流0到4A的变化!然后用单片机采集,控制也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E:
13楼: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一个小电阻作为电流采集元件,另用一支MOS管作为控制。

楼主:
我就是采用这个方法,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能够比较好的控制电流的变化!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控制好点!呵呵

网友E:
16楼:
10k电阻两支,还要输出5A?开玩笑!

楼主:
上面不要了,下面改成0.1ohm!,5A太大了4A就可以了,这么调整下

楼主:
我觉得还是这么调整下:但是还是要请问maychang大侠这个控制比较好点呢?

楼主:
对了,maychang大侠,您说这个方式控制是比较简单的方法,请问什么方法比较复杂呢?呵呵!见笑了,望您给我补补课!呵呵!

网友E:
19楼:
你要控制什么?电流总要个负载才能够起作用吧?负载在哪里?

网友E:
另外,至少两个方案或更多,才可以谈到“好”,一个方案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差”。

楼主:
谢谢!您的教导!负载为电解槽

网友E:
23楼:
电解槽,也要在图中表示出来是不是?
另外,40V电压输入,4A电流,用线性稳流,效率堪忧。最好是用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虽不如线性电源稳定快速,不过电解槽要求一般不高。

楼主:
这个是我没有处理好!请问Ad采样时应该休息些什么?

网友E:
“请问Ad采样时应该休息些什么?”
估计你是想说“AD采样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AD转换,主要考虑精度和速度。电解槽电流不会变化很快,速度不是问题,前提是电源电压稳定。至于精度,当然是要看你的要求。不过,电解槽精度要求一般不会太高,除非是电化学实验。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字了!我用手机上的!我等下把图处理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