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的双工 半双工问题

楼主(2011-03-11):
最近看xilinx的器件外加以太网phy的资料,有个地方不是很明白,以太网可工作在双工和半双工,问题是这个双工和半双工是在初始化PHY芯片时设置定死的,还是两端的phy芯片经过自动协商然后再写入配置寄存器,选择一个合适的工作模式?

网友A:
这个auto-negotiation protocol协议应该说是PHY的功能,与上层无关,但用户应该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不使能它

网友B:
这个功能应该是挺新的吧

网友C:
关掉自协商功能,可以通过SMI接口控制采用哪个方式
有的PHY或者交换IC可以通过引脚强制设定的。
配置可以随时更改,PHY不用写SMI任何东西也能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如果两端一个设置为全双工,另一端设置为半双工,能否正常通信?

楼主:
另外,auto-negotiation protocol协议应该是速率协商,而不是双工和半双工协商吧

网友C:
自协商原理是这样:
支持自协商的PHY会发出快速脉冲序列,这个序列携带着自己所有支持的模式:
100M全双工、100M半双工、10M全双工、10M半双工。
对方PHY如果也具有自协商功能,就会识别这个序列,达成最快的速度。
对方PHY如果不支持自协商,会默认成半双工

楼主:
这几天看了看资料,通信速率、工作模式可以通过自动协商完成。一点不明白:通信速率协商,容易理解,半双工、双工是通过什么方法协商的?

网友E:
半双工和双工也是通过Auto-Negotiation 做的
但是可能会出现协商不好的情况
具体看这里:http://en.wikipedia.org/wiki/Autonegotiation#Duplex_mis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