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CD-ESD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11):
设备:车载CD
测试环境:待测设备通过电解电池供电。CD不接试验台的地。只通过电源地作为回路。
问题:+15K打CD金属外框时,CD无问题。-15K时,机子关机,可手动开机。
疑问:+15K打到CD金属外框时,相当于抬高了CD内部地,打-15K时会拉底CD地电位。为什么打-15K时会关机,打+15K不会。
求解,谢谢~~~~~

网友A:
正负ESD能量是不一样的,关机的话应该是电源问题,可能跟电解电池有关系

网友B:
ESD静电抑制器,高分子聚合物PESD抑制器,硅基ESD二极管,
专业全面的ESD器件只为你的电路更安全。
www.yenji-esd.com   元基电子

楼主:
没人了~~~~额~~~

网友C:
你要考虑的是+极和-极放电所产生干扰的回路是不同的,假如+放电是顺时针,那-则就可能为逆时针;通过寄生电容进行放电;
那么需要查看你的PCB边缘或晶振线、复位线是否被完全屏蔽,若没有的话是否会在-放电的时候通过耦合泄放的途径将干扰通过容易引起复位的信号线引入系统,导致主芯片复位;
一般CD不是带掉电复位的么?这样的话应该不至于需要手动复位,若是没有掉电**的话则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楼主:
谢谢6楼了,我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