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16位定时器输入捕捉和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03-11):
请问STM8S的16位定时器,能同时使用输入捕捉和PWM输出吗,会不会有冲突?因为以前用AVR的,对于同一个定时器来说,一旦用了捕捉功能后,PWM就无法实现了。

网友A:
有具体型号吗?

广义地说,STM8的定时器同时使用输入捕捉和PWM输出,具体要看要实现什么功能、捕捉信号的频率和PWM输出信号的频率等参数。

楼主:
STM8S105K6,研发阶段使用,后续量产如果程序容量足够,则切换到K4,另外还有个问题,BEEP输出和PWM输出是否是独立互不影响?谢谢。

楼主:
信号捕捉频率大概10K到1K之间(风机转速信号),PWM输出则是越高越好(做DA变换)

网友A:
BEEP输出和PWM输出是独立互不影响。

网友A:
信号捕捉频率大概10K到1K之间(风机转速信号),PWM输出则是越高越好(做DA变换)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一个定时器同时做这2件事,可能会有太频繁的中断,如果可能最好分别使用2个定时器比较好,STM8S105Kx有TIM1、TIM2、TIM3共三个定时器可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感谢

网友B(2013-05-03):
我也刚刚有这个疑问的,幸好查到这个贴,不错

网友C(2014-04-26):
我最近也在用捕获,有如下问题
可不可以同时捕获几路,(TIME1有四路),当发生捕获时,计数器是自动清0还是继承续往上计数直到65535,如是继续往上计数,那他下一个捕获到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我的理解,当上升沿捕获时,计数器会自动清0,接着开始计数到下一上升沿的到来),如我的理解是对的,因只有一个计时器,那就不能同时捕获几路了

网友C:
还有发生捕获后,为了下一次的测量,怎么清捕获寄存器,如用UG更新来复位寄存器,那会不会影响其它几路的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