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QT/E控件跳转,重叠在一起,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3-11):
QT/E控件跳转,重叠在一起,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
我用qt做了控件跳转,由右中间,调到左上角,做了两个控件跳转,一跳转跑到了左最上角,并且重叠了!跳转回来的时候也重叠了,在pc上运行没事,为什么的哦啊嵌入是运行时就出事了呢?急!请高手解救!

楼主:
咋就没有人回答呢?
我现在用的是比较笨的办法,就是把每个控件坐标都整出来,然后按照坐标的跳转!
不知道谁有更好的办法?共享一下!

网友A:
"在pc上运行没事"
-------------明显是屏幕大小变化, qt内部机制造成的. 你查查哪些api受到这个参数影响.

楼主:
屏幕大小没有变化,设置成和底层屏幕一样的!

网友A:
屏幕大小没有变化,设置成和底层屏幕一样的!
引用 楼主:

那你可以向qt的支持组汇报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