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内高手:直流扁桥KBJ2510可以用4个整流二极管替代么?

楼主(2011-03-11):
请教版内达人:
1.想把PCB的面积缩小,请问KBJ2510的直流扁桥,可以用四个整流二极管来替代么?
2.用的应该是哪钟规格参数的二极管?
3.自己有个小疑问:如果能用二极管来替代,为什么直流扁桥还有市场?是否扁桥出来的结果会更好?也就是直流扁桥KBJ2510并不仅仅是4个二极管的简单连接?

谢谢赐教

网友A:
KBJ2510是25A/1000v,用分立元件体积更大!

楼主:
我感觉是只要四个二极管就可以了,这样就比扁桥小了,莫非还需其他分立元件?

网友A:
1N5408  3A/1000v 5mm直径,并排四只,占地面大于桥整

网友B:
桥堆内部就是4个无引脚的二极管管芯,当然完全可以用同规格的4只二极管代替,但立式封装的整体体积肯定比同规格分立二极管小。

网友C:
整流桥体积小,布线简单

网友D:
看楼主需要多大电流,电流小可以用小电流的小封装桥整,确定您真的需要25A/1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