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

楼主(2011-03-11):
ifstream infile("f1.dat", ios::in|ios::nocreate);
    if(!infile)...
这是个标准的类定义,请问 if(!infile)是不是对!进行了运算符重载

网友A:
肯定是,ifstream 的 operator !是从它的基类 ios 继承而来,而 ios 类则对 ! 运算符进行了重载。
Evaluate stream object

Returns true if either one of the error flags (failbit or badbit) is set on the stream. Otherwise it returns false.

网友A:
ayb_ice开始进军C++啦?

楼主:
ayb_ice开始进军C++啦?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一直也想搞一下C++,但又感觉底层用不上这些,还是想借鉴一下C++的思想,感觉想要精通C++,还是有些难度

网友A:
了解一下,一直也想搞一下C++,但又感觉底层用不上这些,还是想借鉴一下C++的思想,感觉想要精通C++,还是有些难度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感觉有可能是错误的。

楼主:
LS
你认为我的感觉哪些是错误的呢?
是感觉底层用不上这些吗,我感觉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很多8位机都没有C++编译器支持,即使有也没有见到有人用过,甚至好多人在LINUX下也只是C语言,问他为什么,他说C已经足够了,他说从来没有在LINUX下写过C++项目,我也觉得有点不可思意。

网友A:
很多人学C/C++一般是先学C,然后再学C++,但学习C++比学习C所遇到的挑战更大,C++不仅是语法比C复杂,还有很多新的概念,在C++程序中,正确地应用这些概念是必不可少的,而为了理解这些概念,需要转变程序设计和编程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以所谓的OOP的思想和方法设计程序。

很多人由于C编程的思维定式,并且,他们认为C++能实现的功能,C同样可以做到(事实上也是如此,只不过有些程序在结构、算法上,C++的实现方法更加优雅),而对思维转变的代价和收益没有一个较准确的估计,于是在学习C++的时候,并没有全力投入,而是三心二意,导致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思维仍然停留在C的编程阶段,而不能以正确的方法设计和编写C++程序,于是,他们认为C++语言本身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不适合编写某些类型的程序,这其中不乏很多顶尖高手。

网友A:
C与C++的区别,我觉得更多是程序设计哲学层面的区别。

网友B(2013-11-21):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学C/C++一般是先学C,然后再学C++,但学习C++比学习C所遇到的挑战更大,C++不仅是语法比C复杂,还有 ...

有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学C/C++一般是先学C,然后再学C++,但学习C++比学习C所遇到的挑战更大,C++不仅是语法比C复杂,还有 ...

我觉得C++比C更多, 而把C++和OOP等同本身就是错误的
C++只是工具, 得看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