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ST的I2C能用我跟他拼命!

楼主(2011-03-11):
谁说ST的I2C能用我跟他拼命!ST的I2C绝对是芯片设计时存在BUG,我用STM32,我的同事用STM8都出现同样的现象:I2C会不定在什么时候死掉,你们可以试一下,I2C如果死掉,即使你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复位芯片,仍然不能恢复,必须断电才能恢复!说能用的都是没真用st的I2C做过项目,谁用谁知道!

网友A:
你要和偶拼命,偶好象有点怕怕。

呵呵,用过STM32及STM8的硬I2C电路,I2C通信时,都可以拿镊子去短路SDA及SCK。短路后都可自恢复(不用断电,最多几ms就恢复)。

网友B:
楼主,你能证明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吗?

我支持的客户中使用I2C的多了,没听他们抱怨STM32的I2C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是你的代码写的有问题!!!

楼主:
感谢你的关注,麻烦你自己试试,能恢复不?我是试过N多次了!用过网上无数大师级号称能用的,没有一个能真正用着不死的,不信?我写的给你试试也能用!

楼主:
呵呵,代码的问题?芯片复位了代码都恢复不了?那还是芯片的BUG,不是吗?为什么断电了可以?

楼主:
而且很奇怪的是STM8和STM32都有同样的现象,我同事是I2C驱动收音机芯片,我是驱动AT24C16,死掉了你如果不断电怎么都恢复不了

网友B:
我也写过I2C的程序,怎么没有出现楼主的现象?客户也用得正常,量产也已经几百K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楼主:
我为这过花费了很多时间,之前用过NEC,PHINIP的硬件I2C都没这么麻烦过

楼主:
7楼,只能说明你是神人!量产几百K?量真的很大啊!

网友B:
我不是神人,我是ST得FAE。

网友C:
1)STM8和STM32是有BUG,ST的勘误手册给出了回避的方法,参考手册也有说明。

2)I2C死掉时,如果是从设备(如你的收音机芯片)出现问题,则复位MCU是不能恢复的。

3)为了不让你为此小事与人拼命而因此丧命,我就不告诉你是谁在做项目了,:lol

楼主:
看样子,我们必须得每天去关注ST的勘误手册是否有更新了,不过不知道我的老板是否同意。香工还是个厚道人!不过不知道ST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写软件的?我不是搞到伤心处,谁会去拿命拼?

楼主:
问题不搞懂,心不甘啊,ST_ARM能把你写的给我试试行不?359613524@qq.com

网友D:
//以下先把I2C 口先配置为输出口,再输出1,可以是总线物理复位,
  //可以使调试复位的时候,上一次错误程序导致的总线错误,不会对本次调试产生影响
  //以及其他情况引起的总线错误不会对复位以后产生影响
//复位时,不会I2C出错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BSRR = GPIO_Pin_6;// =1
  GPIOB->BSRR = GPIO_Pin_7;// =1

  ////再配置为I2C功能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I2C1 reset state */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Release I2C1 from reset state */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I2C1, DISABLE);

网友E:
楼主哪能动不动就拼命:lol

网友C:
7楼,只能说明你是神人!量产几百K?量真的很大啊!
引用 楼主:

可以是每个月量产几百K呀,看看这个帖:【以STM32为核心】神奇?! 索尼PS3体感控制器拆解篇

上面那个MEMS就是通过I2C与STM32连接的。

网友F:
我一直在用硬件的I2C,几个产品了,暂时没受影响

网友G:
如果你的I2C只是用来做主机的话,可以将那2个IO口设置成通用IO,然后模拟I2C时序就行了,硬件不用改,代码复杂度和原来差别不大。保证不会死锁!

网友H:
反正ST给的例子,是不能照搬过来用,一用肯定是死机。你要拼命就拼命吧 呵呵
看里面那么多的WIHLE 不要命才怪了! 一有出错 就WIHLE

网友H:
给你说 一就是一横   二就是二横  三就是三横  四就不用学了四横罢 呵呵

网友I:
用IO口模拟IIC吧,ST已经这样了,问FAE也是白问,他们肯定说是没有问题!

楼主:
纠结了很久,我放弃ST的硬件I2C了,说实话网上大师们的例程我都学习过,包括我自己也研究了很久,我的程序有时候也能够连续运行几天都不会死,但是一旦死掉了复位(复位I2C模块,或整机复位)都不能恢复,只能断电,我就有点怕了。
我其实也是st的忠实拥护者,从STM8到现在stm32,我已经用到很多项目上了,性价比确实不错。但是技术支持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完全靠论坛的几个高人指点,反应速度慢,有时候也不一定真正能解决问题。
FAE动不动就程序有问题,在这里我请问一下:作为芯片的研发者,ST自己提供的例程尚且不能够正常运行,你如何要求使用者写出没有问题的程序?你也许会说,那只是参考例程,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不是你的数据手册有问题或芯片有问题,至于你的参考也那么失水准吗?

楼主:
给你说 一就是一横   二就是二横  三就是三横  四就不用学了四横罢 呵呵
引用 网友H:

你也就是笑话我不肯学习,一知半解吧,我不知道一个项目你老板给你多少时间学习,反正我是被逼得很紧,一个人恨不得分成两个人,另外我也不是新手,我的很多东西在国内外都有销售。当然有一天我成了闲人的时候,我也会在论坛上指指划划,说一些酸不溜丢的废话的。

网友J:
ST的技术支持真应该改变一下了,这个论坛里的香板还是不错的,比较负责,可是BBS毕竟太不直接了,我奇怪好像多家ST的代理都不太负责,先别说申请样品了,就连买几片都不太愿意,只要一听是样片就不大爱理了,我前一个产品的1K STM32F103V8我现在都是在电子市场买的,难到刚研发产品先买个1K放在那里?ST的MCU的代理真的应该加强一下啊!

网友H:
你也就是笑话我不肯学习,一知半解吧,我不知道一个项目你老板给你多少时间学习,反正我是被逼得很紧,一个人恨不得分成两个人,另外我也不是新手,我的很多东西在国内外都有销售。当然有一天我成了闲人的时候,我 ...
引用 楼主:

老板有几个 会叫你去现学,再去为他工作,他直接换人得了。
时间是自己挤出来的。
做东西急也急不出来,重要是心态。搞技术本来就是严谨的。来不得一点马虎。

网友K:
楼主要淡定一点:lol

网友L:
我说能用,楼主可不要和我拼命;P

网友M:
有没有 BUG 不知道。
只知道一个简单的IIC被ST 搞得如此复杂

楼主:
麻烦那些洋洋自得者注意看清楚:你的I2C是可以用的,是今天可以用,明天可以用,也许后天也可以用,但是一旦死掉了,你任何软件补救措施都是徒劳的,我没有验证14楼的方法是否有效,但是我还是要再次提醒你,死掉了只能断电,STM8和STM32都是这样的。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红字的那一段才是最可怕的。

网友F:
ST的Demo仅供参考,项目还是要靠自己脚踏实地的去做。
ST再弱智也不至于一个I2C的硬核都搞不好。

多说一句,一旦2012来了,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N:
回复 网友C:
这个勘误手册能传一份吗

楼主:
30楼,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你有没有看我在22楼的红字后的几句话?可见你做事也不是很细心啊,ST或许不会弱智到做不好一个I2C,但至少弱智到写不好个DEMO!

网友O:
呵呵,暂时没用到I2C,过来看一下,回复个

网友P:
可恶的I2C

网友Q:
楼主冷静,这个可以用

网友R:
能用,只是不好用

网友S:
楼主有点偏激了,可能是时间太紧了急的
STM32的I2C和SPI是有问题,但是还没有到你说的那种不能用的程度
楼主可以简单分析一下重新上电复位和软复位有什么不同,还有不要把问题局限在STM32上

可以先软件模拟,保证出货,再慢慢研究,优化产品

网友T:
为啥不能用

网友U:
哥用的是STM模拟I2C没发现问题,那个专用I2C接口没用过:lol

网友V:
为啥不能用?楼主还是别拼命:lol

网友W:
你能证明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吗

楼主:
搞定IAP,实现了远程升级,哎,项目大体上完成,近60k的程序,连学带写1个来月,压力小很多了。有时间我再仔细看看为什么I2C死掉后连复位都不能恢复

楼主:
IAP是实现了,加密怎么做比较保险?我是在启动程序跳转到应用程序之前在备份寄存器中写一段密码,应用程序启动后去读这一段密码,如果不对应用程序就不停重启,这似乎只能骗骗菜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X:
我在STM8上也遇到了问题,看了下errata,i2c必须使用中断,中断必须最高优先级。还是模拟算了。

网友K:
还真没用过

网友Y:
能用和不好用是两个概念

网友Z:
我试过STM32F103的I2C1是没问题,但是我的项目后来移到I2C2,就始终不能正常读写,没有办法,我们就用软件模拟I2C来做了,没用它的硬件I2C。
所以,我们也是基本上对判断ST的I2C似乎是有点问题。

网友B:
“我们也是基本上对判断ST的I2C似乎是有点问题”----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AA:
偶,没想到,这个也可以有问题啊!!!新手的我看了此贴,心惊胆战:L

网友B:
偶,没想到,这个也可以有问题啊!!!新手的我看了此贴,心惊胆战:L
引用 网友AA:

没有必要心惊胆战,只要你充分理解I2C的协议,按照协议的流程编写代码,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mark,又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B:
我还想用I2C呢,看来得好好考虑了。

网友AC:
是个教训

网友Q:
曾经用过,还没有碰到楼主说到的问题

楼主:
有个问题,我一直在强调,可能被你们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掉了,为什么I2C死掉之后复位都不能恢复?这绝对不是程序的问题吧,按道理,芯片复位一切都是从头再来的,天大的错误也被归0啊!

网友AA:
回复 楼主:
嗯,有道理,这个是关键问题!!

网友AD:
楼主,我和你同病相怜,不过后来我明白了,呵呵,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

网友AE:
回复 楼主:

有道理啊

网友C:
有个问题,我一直在强调,可能被你们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掉了,为什么I2C死掉之后复位都不能恢复?这绝对不是程序的问题吧,按道理,芯片复位一切都是从头再来的,天大的错误也被归0啊! ...
引用 楼主:

请看我在11楼的第2点,可能也被你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掉了。

网友AF:
确实是过,还真没碰到楼主那样要拼命的问题:lol

网友U(2011-04-28):
毛呀,那是读不到就死掉了,你得加个延时判断

网友U:
纯粹就是你用得有问题

网友U:
STM的SPI口也一样的

网友AG:
ST的例子可以改成分步骤每隔一段时间查询一次相关标志位,这样就不用while了,有故障时复位一下I2C,重新配制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H:
假设:
你有一个I2C的外部从设备;现在你上电了,系统开始工作了;
也许你不能确定外部的I2C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或者你不能确定,I2C开始工作前,是不是有其它信号发出去了;所以第一件事是:发送STOP信号而不是起始信号;
意思是强制结束I2C数据传送;
到此,你的I2C才敢放开手脚开始工作;

万一传送过程中有出乱子怎么办?
同上,每次发送前先送出一个STOP信号;这个STOP是有电平和时序要求的;通常的器件复位和此无关;

所以,通常要过一段时间就发一些STOP来复位I2C总线,是个安全的办法;

网友AI:
STM8的I2C问题相当严重,代理商和原厂的人都咨询过,为此我白白浪费了1个月时间,最后还得改用模拟的。STM32的貌似还可以,用了大半年还没出什么毛病

网友K:
的确是能用,但不想和楼主拼命:lol

网友AJ:
能用个鸟.STM8S的I2C MASTER死机了按复位无效,把外接的SLAVE断电复位一样无效.非得把STM8S断电不可.有些人说能用就让他用去.反正我是不用.STM32连试都懒得试.
开始我也不服气,不相信ST这么大的厂会犯这么弱智的错误,在这上面玩了好几天,后来发现我错了.
ST可能就用些技术比较差的人在做这个,省得开除还要赔钱,技术厉害的做别的去了.

网友AK:
这个不值得楼主去拼命:lol

网友AL:
不会睡觉怪床歪!

网友AM:
我用STM8 master也是死掉,最后还是用模拟

网友P:
STM32  I2C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AN:
一般都是程序或者板子的问题

网友AO:
的确不太好用

网友AP:
说了大半年 到底是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求解

网友AQ:
我公司做方案的,主要用ST,客户不说多10个最少有吧,没什么问题。。

网友AR:
我就能用!

网友AR:
我就能用!和AT24C64连接。

网友AS:
回复 网友B:

ST_ARM 你老说可用,作为FAE把怎么做可用说出来,也是有义务的吧。

网友AT(2011-12-22):
请问下,我用的是STM8S207K6,32脚,I2C引脚需映射,管脚寄存器譔如何设置

网友AU:
呵呵,这么多人说好用,还有ST的FAE,不就一个驱动吗,说能用的把程序公布出来,让大家做做实验,何必打嘴仗呢。

网友C:
呵呵,这么多人说好用,还有ST的FAE,不就一个驱动吗,说能用的把程序公布出来,让大家做做实验,何必打嘴仗呢。
引用 网友AU:

ST的网站上就有一个CPAL库,专门是做I2C的,你可以拿来测试。

网友AU:
ST的网站上就有一个CPAL库,专门是做I2C的,你可以拿来测试。
引用 网友C:

你都说过“ST的勘误手册”了,那上面说的很清楚了,要想用STM32的IIC,只有两条路——要么用DMA方式,要么把IIC的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CPAL库我看了,不幸的是,正是用这个方法。

“ST的勘误手册”里面的解决方法,用于学习或者拿来玩玩,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的复杂STM32项目中,能把他的资源用透,不可能把宝贵的最高中断优先级和DMA分配给IIC这个最不重要的peripheral!所以这依然是STM32的重大bug。希望做项目的童鞋们,早用软件IIC早托生。

3年前跟楼主一样卡死在IIC上面,复位无效只能断电的泪奔路过。。。。。:'( :'( :'(

网友AU:
ST的勘误手册——自己看看还有多少bug吧!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HEET/CD00190234.pdf

网友AV:
新的板子还画在了iic的接口上,,早知道随便搞个IO算了,,反正要用模拟的~~

网友AW:
回复 网友J:

我从业务角度说句实话,你用的103V8这个型号比较偏,别人有时候供不上是正常,而且申请样品,如果是走流程下来是要很久的,所谓的3-5天那都是我们业务手上有的话,可以先拿给你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找外面买。如果这个型号在这个代理商这里,只有你一家用的话,你是业务,你怎么处理?兄弟,所以你用地型号从样品到批量,都是有问题的(我说的这个问题是供货问题,谁推荐你用这个的肯定谁做这个型号比较多,价格有优势才会让你选的),如果你自己选得,除非是你按时做好计划,让代理给你订货,不然别人怎么给你那么快的支持?
互相理解吧!

网友AX:
回复 网友AW:

呵呵,过来人

看破红尘了

网友AY:
好像我用了暂时还没问题哦,难道还没冒出来

网友AZ(2012-03-22):
确实有问题。

网友AZ:
在短时间运行时不会出现,长时间运行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BA:
到底能用不?

网友BB:
本人有用过103系列的硬件的I2C,当用FSMC时,必定有问题,关掉FSMC就OK。

网友BC:
用端口模拟iic是能用的

网友BD:
这几天开始搞i2c连接wii的手柄,每次都是启动后发7bit地址位就没反应了。。。
该去搞个逻辑分析仪了!

网友BE(2013-01-16):
这段时间在搞,I2C+DMA,多线程的。I2C模块复位完外部设备,自个就死了。看了勘误表,正在处理。

网友BF:
ST新出的型号已经改进了一直为人诟病的I2C过于复杂问题.如 STM32F3 等的I2C就相当简单实用.

网友BG(2014-08-01):
做了这么多项目,怀疑芯片有问题的居多,像你这么叼的,还是第一个。

网友D:
STM32的I2C肯定能用,谁说不能用,我和他拼命!!

呵呵

网友BH:
能用,尚未出现问题。
建议:
1、检查时序。很经常是对接的slave设备因为速度问题或者时序不匹配出现了问题,进入了莫名其妙的状态,此时复位CPU是没用的,因为问题在了slave那里,但是电路板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可以解决,因为slave也被重启了。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被坑过,运行一年半载没问题,后来开始三三两两出现问题,最后发现居然是AT24C16出了问题,因为那个AT24C16是国产的,长时间工作以后速度明显跟不上,后来降低总线速度,问题解决。从此表示不敢使用国产的AT24C16。
2、Demo程序只是证明设备能用,但是那些Demo实际都很一般。要想用的好,还是需要按照需要优化、调整,绝对不能搬。
3、坚决不和楼主拼命!

网友AR:
不知为什么有不少开发板用的是软件模拟。

网友BI:
挣了几年了

网友BJ:
别斗气了, 谁说能用发个上来?

网友BJ:
netjob是正解,i2c是nxp的专利,nxp的i2c总线真不是一般的好用,回头看st的那些设计,根本就是在找事。

用中断模式程序被打乱的很散,远不如stm32的DMA模式用的舒服
NXP的I2C其实 并不好用, 他的文档中I2C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LPC系列没有DMA总线,如果用查询模式,没什么意思,用中断模式,

网友BJ:
nxp中断怎么了? 我看不到后面你想说的话,但是我用中断觉的非常好,i2c也就是100-400k的频率,所以很少用DMA ,有用也是在系统级处理的。

网友BK:
硬件I2C前段时间弄过几天,没弄出来,直接用IO模拟实现了。觉得不甘心又回来看了一个星期,还是没弄明白STM8上面的I2C_FREQR是干什么用的,如果说是为了设置I2C->TRISER,也不至于必须有这个存器吧,另外为什么要设置上升沿呢?

在提问前我己看遍了本论坛的关于STM8的所有讨论贴,有点相关的是这篇,不过也没有太大的收获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631-1-1.html

网友BL:
楼主标题很牛B。

网友BM(2015-04-24):
我在用硬接口,不过是做IIC从机

网友BN:
总弄不懂为什么st在一个简单的I2c上要弄这么标志位,简简单单的被弄那么复杂。

算下来,一个100k的I2c软件模拟的开销和硬件方式的开销也差不多了,干脆一狠心用模拟了

网友:
楼主,你能证明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吗?

网友BO:
看来问题是有的。归结了一下,就是要特别小心的 用迁就着用,不能很简便常规的用。

网友BP:
可以用的,楼主再看下程序

网友BQ:
7楼,只能说明你是神人!量产几百K?

网友BR:
引用 楼主:
而且很奇怪的是STM8和STM32都有同样的现象,我同事是I2C驱动收音机芯片,我是驱动AT24C16,死掉了你如果不 ...

确实是有问题不过STM32L0XX系列已经改进了,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BS:
为了骗取回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