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两台裸机之间用网卡实现数据通信?

楼主(2011-03-11):
只要实现数据传送和接收即可,不需要上层的TCP/IP等协议。或者能否提供一个例程?非常感谢各位大拿啊。

网友A:
有个MAC和PHY的简单驱动就OK啦

如果不需要协议,实际可以不用完备的网卡,只用PHY+PHY连就OK了,MAC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