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初学者遇到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1-03-11):
学习Verilog时,看到书中有这样一段程序:

module random_pulse( dout );
   output [9:0] dout;  //定义10位输出变量
    reg dout;          //声明该变量为寄存器变量,没有说明位数,默认不是1位寄存器吗?
   ..
   ..
   ..
endmodule

  dout变量先定义为10位,之后声明是1位寄存器变量,合乎语法吗?还有,有时说明变量为input 或output,然后还要说明是reg型,有时候不用说明,在什么情况需要说明,什么情况不需要说明?请教各位指点,多谢!

网友A:
output [9:0] dout;
reg dout;
这种写法是正确的。这两个语句和下面的两种语句功能相同
1.
output [9:0] dout;
reg [9:0] dout;
2.
output dout;
reg [9:0] dout;
你可以分别用不同的语句写这个代码,然后看看rtl schematic视图,可以看到dout都是10位输出。我建议你还是按照第一种写法来写,这样不会引起别人的误解。
至于为什么要用reg定义变量,是因为在always语句块里面,赋值的类型必须是reg类型的变量。还要注意的是,不能在多个always语句块里面对同一个reg变量多次赋值。当然reg还有其它的用处,书上有完整的解释。
因为我是上个学期开始学verilog,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不过呢,这种问题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多看看书再来问,毕竟这是基本的语法问题。

网友B:
verilog需要指明三个东西 输入输出方向,驱动类型(可以不写,默认为wire),位宽(可以不写,默认为1bit)。  了解了这个东西就不要迷惑了。

关于output和reg
你完全可以写成 output reg [9:0],这是一个并集。

网友C(2011-05-15):
O,受教了。

网友D:
2# xiangxiaowei 我来说两句,为什么不能在一个always里面对同一个变量赋值两次。

这就是软件工程师转成FPGA 工程师,所需要的一种思维上的变化。
always是一个并行进程里面的步步执行。如果你多次赋值,并不能把数值传递下去。

网友E:
关键还是要有并行这个概念
并行嘛,所以在不同的两个always块里面赋值就有冲突,两个值同时给你,你要哪一个?
不知道,所以干脆从语法来约束,不允许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