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定时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1):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num++;
if(num==10)
{
   num=0;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OUT=~OUT;
}
为什么这个定时函数与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
   OUT=~OUT;
}
延时效果大不相同啊
总程序为:
#include<reg52.h>
sbit OUT=P1^2;
unsigned char num=0;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0x00;
//TL0=0x00;
EA=1;
ET0=1;
TR0=1;
}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num++;
if(num==10){
   num=0;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OUT=~OUT; }
}
本人自学,知道这问题很简单。但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又苦于身边没人指点,望高手能为我点拨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num++;
if(num==10)
{
   num=0;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OUT=~OUT;
}

问题出现在这个函数里。
当第一次进入中断时,你没有给定时/计数器重新置数,它会从0开始记,所以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
要放在if函数外。

网友B:
一个初值每次重装, 一个是10次才重装一次,另外9次都自由运行的,也就是最大定时时间65536个周期

网友C:
我同意楼上所说的~

网友D: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在程序开始时算好,不要在中断中作运算,影响精度

楼主:
非常受用,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E:
5楼在误人子弟。

网友F:
对5楼无语!

网友F:
有点搞笑…

网友G: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num++;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if(num==10)
   {
      num=0;
      OUT=~OUT;
   }
}

网友H:
一楼对的~~

网友I:
对啊。。没重置初值诶。。。而且进10次中断和进一次中断调用中断用的时间肯定差了不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