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从linux开始还是ucosii开始学嵌入式啊

楼主(2011-03-11):
大三了,学完51单片机了,准备开始学习嵌入式了,看了很多学习如何学习嵌入式方法之类的,还是不确定从哪入手?感觉如果方法错了会走很多弯路,浪费很多时间。目前正处于迷茫期,周围的同学个个拿着本ARM嵌入式linux开发详解之类的书看,问他们都是云里雾里的,连基本的学这个准备干什么都说不清,很多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跟风,希望真的懂得嵌入式的大哥大姐能给我点建议,告诉我你们最初决定学嵌入式的原因是什么,是怎么开始的,linux和ucosii到底哪个更适合真正的初学者。学到哪个地步才能算得上是嵌入式人才,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初学者的话肯定是ucos好,比较简单代码量也不多。
学完ucos,再看linux会比较轻松吧

网友B:
嗯, 推荐 ucos 起步, 窗户纸比较透明, 可以容易理解 OS 的本质.

网友C:
我正从ucos—ii开始

楼主:
我也是准备与从ucosii开始学,那你们系统和硬件是怎么结合学习?还是说你们只学系统

网友D:
学完调度和消息,应该就懂一点了。

楼主:
是啊,感觉现在对信号量,消息,还有任务调度有点头绪了,不过整体把握还是不行。

网友E:
这两个基本“OS”是两个很典型的。这就要看你以后打算走那条路。如果走偏重软件的建议学习LINUX 如果想专业搞简单单片机设计可以用 UCOS。
但是我觉得随着要设计东西的复杂,你就是现在UCOS,以后可能还要学LINUX。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建议你先学学UCOS,同时接触下LINUX下的C编程,这样比较合适。因为UCOS让你知道共多的是最最基本操作系统的实现,而嵌入LINUX编程和PC上的LINUX编程大同小异。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

楼主:
请问下LS,如果是想偏硬件的嵌入式学习,软件方面要掌握到哪个程度?偏软件的硬件要掌握到哪个程度?

网友F:
提一点:
   偏硬件的:所有硬件驱动能够编写,并且各硬件在时序上能够相互兼容。
   偏软件的:电路要能看懂,数据手册要能看懂,

网友G:
建议linux。。两个路线根本不同思路~~~

楼主:
不同思路?什么意思

网友G:
哲学的概念,设计OS的理念~~

楼主:
能简单描述下两种理念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