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5-2.5,想要得到2.5V 的基准电压,385两端一定要加9V电压?

楼主(2011-03-11):
LM385-2.5,想要得到2.5V 的基准电压,385两端一定要加9V电压?
看了LM385 的资料上面都是加 的9V。。。加5V难道不行?:o

规格书上应该有标明最小工作电流的,根据这个来计算输入限流电阻值。

网友A:
行啊, 这个 9V 或者是 5V 肯定有变化范围的, 保证全电压范围内, 均满足 385 的工作电流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弱弱的问一下,那个电流是怎么算的?和那个200k的电阻有啥关系?200k电阻是限流作用?

网友B:
请看规格书
3# hackthree

网友C(2019-09-17):
工作电流10ua~~~20mA,最大30mA

网友D:
引用 楼主:
2# airwill

哦,弱弱的问一下,那个电流是怎么算的?和那个200k的电阻有啥关系?200k电阻是限流作用? ...

基准电流的取舍,由2个参数决定,
1、接基准的回路可能的负载电流,基准的电流必须远大于该电流,比如10倍。
2、基准本身正常工作的允许电流和最优电流范围,这里根据LM385 的电压波动曲线看,在0.4mA以下时候,电压波动曲线非常平坦,因此建议选择200-400uA为好。
比如选择400uA,则5V条件下,串联电阻=2.5V/0.4mA=6.25K,选择标称6.2K的电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