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请教 Spartan-6 上电顺序

楼主(2011-03-11):
请教下各位大侠,Spartan-6 上电顺序对上电顺序有什么要求啊?

好像没看到有明确的说明。请大家解答一下。

网友A:
Spartan-6配置手册Power-On Sequence Precautions

网友B:
这个应该有用吧

网友C:
基本就是没有顺序

网友D(2011-06-23):
这个应用对楼主很有用的

网友D:
不妨参考下

网友E:
呵呵,估计楼主懒得看用户手册, 文档太多了

网友F(2011-08-01):
文档多也得看啦:(

网友C:
就是没顺序嘛

网友G:
感觉各位都是高手呀

网友H:
S6没有顺序要求

网友I:
好久不见大圣了

网友H(2011-11-11):
好久不见大圣了
引用 网友I:

我来了

网友J:
一般情况下片子本身对上电顺序是没有要求的,但是对于功能来讲是怕上电的时候功能逻辑出现混乱,所以一般根据手册上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

网友H:
必须按照数据手册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