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平传输

楼主(2011-03-11):
请问如果两个MCU用GPIO的电平3.3V/5V传输状态的话. 这个电平变化大概为20-50Hz.  请问能够传输多远距离? 能否传输500m?

网友A:
弱上拉的GPIO直接传输只能在板上,顶多上米,500米需要使用485等方案。

楼主:
我看到别人一个成熟的产品上是RS485通讯. 是4条线. 两条RS485通讯线A.B. 一条接地线. 另外还有一条直接串连一个100欧电阻到MCU的GPIO端口. 应该也是做控制用的.  MCU工作电压是5V.  所以我想这条线是不是做电平状态指示用的.

网友A:
这个可不好说,需要更多信息才能判断。

楼主:
如果不用RS485, 只用一根线和地线, 是否还有其他办法能够低速50Hz方波传输距离达到500m呢?

网友A:
方法很多,但485是最便宜简单的,用简易电流环也行,晶体管OC输出,带远端光耦的LED侧,只能单向传输,双向的话需要加切换电路,成本就高于485了。

网友B:
春阳大哥说的没错,用恒流源或其他总线,直接的TTL电平,是没办法搞那么远

网友C:
两边各一个电阻上拉(电阻大小看500米线的阻值),信号线和地之间各连接一个NPN管,就可以实现双向。速度这么慢,500m应该可以。做下实验,很快就能出结果了。两边必须有一边是浮地系统,如果采用IO直接检测,还需注意IO口的保护。

楼主:
我只要单向通讯即可.  春阳大哥说简易电流环电路哪里有参考电路

网友A:
我前面不是已经说了么,发送端晶体管OC输出,到接收侧接光耦的LED,再串个适当的限流电阻即可,注意要考虑线路电阻,电源端注意去耦,对地要接电容,与本机电源通过磁珠电感互联以抑制电磁感应干扰,晶体管的集电极对地也要加个小电容。

网友D:
对啊  我很同意楼上的事

楼主:
哦. 是否利用晶体管OC输出一个电流触发光偶打开的原理, 也就是将电压判断转换成电流信号触发光偶开或关.
请问怎样减少延迟现象.

楼主:
想再问一下, 如果不考虑隔离用光偶, 能否用普通三极管.

网友E:
可以的,但是使用的通讯线要注意损耗,传输的数据要编码处理

楼主:
传输的数据要编码处理. 就是类似红外线编码吧.  这样传输的话, 是否存在共模问题

网友F:
像这种几百米的有线传输,一般采用RS485方案,这种方案容易实现,成本低。。

楼主:
呵. 因为该通讯电缆只有4条线. 原来的工程已经搞好了. 其中RS485用了2条. 还有一条地线. 还有一个备用的线. 现在要增加一个自动写RS485各节点地址功能. 只能用那条备用线来搞了(只要传输简单的50hZ方波触发信号即可).  就是担心单线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能怎么样.

网友A:
光耦在此不是为了起到隔离的作用,而是IV转换,如果两边只是共地没有共电源,用PNP管做OC输出,道理相同。

网友G:
500m?
太远,即使按照chunyang的方案也是不可靠的。。。
如此远的传输距离一般都需要用差分传输比较可靠。
单端传输要考虑衰减、干扰等因素。。。

网友A:
楼主要求的速率很低,用电流传输法没有问题(注意,我说方法本质上是电流传输法,不是单端电压信号传输法),提高驱动电压(在更大的电阻上,维持电流需要更高的电压)公里级都没问题,电流环早就是工业应用标准,比差分传输的抗干扰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