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在50ps量级的延时芯片有么?都有哪些?

楼主(2011-03-11):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指教呢,好郁闷

网友A:
50ps哦,什么要求这么高?让俺们见识一下
单片做不到,射频领域

楼主:
3楼
给单光子探测器加门模电压进行延时

网友B:
电场在导线中的速度=光速,50pS=1.5cm,在PCB上布一根1.5cm长的铜线就行了。

网友C:
有多种方法.
一半仪器里面用的是数控延迟线.
如果仅仅是数字脉冲,可以用RC电路,编程三角波,加比较器,调整比较强的门限就可以了.

楼主:
8楼
谢谢你的回答
我需要可调的延时器,不一定是50ps,我主要是想让时钟触发的脉冲信号和入射的光子实现同步,我看了一款可编程延时芯片,AD9501,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实现精度为50ps的延时,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如何实现,您有什么建议没

楼主:
5楼
谢谢回答
这样的话,延时就固定不可调了,我需要可以调节的延时,有什么高招没?

网友D:
你可以考虑到UTSOURCE 那去看一下,那里有很多这方面的型号替代品,比如DS1020-025,可以对数字脉冲做一下延时,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