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标准号该怎么写??

楼主(2011-03-11):
单位搞质量评审,  产品图册里面的系统图 该怎么填写单片机的标准号啊???
比如电容可以写  GB468-1988/ct42-0805-x5r-16-4.7uf-j
那stm32 该怎么写啊??

网友A:
除非你们公司有特殊要求,直接写订货号即可。

网友B:
单片机没有标准吧,又不是通用器件,或者说单片机的哪个指标达到了(或遵循了)哪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