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电容选1206和080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11):
我的系统中有个10U的电容,同样是16V耐压的,1206价格比0805贵1倍,根据什么选1206或0805的?

网友A:
1206和0805是封装参数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电容的封装不同到底会影响什么,期待中

网友C:
参数相同的话在性能上没有区别,封装只是决定了尺寸,差价还跟品牌、渠道等相关。

网友D:
0805用量大,材料省,所以便宜一些

网友E:
真的?下回我也用0805的,呵呵

网友F:
不能只看容量和耐压

楼主:
楼上的大虾,那还要看什么呀?

网友C:
真的?下回我也用0805的,呵呵
引用 网友E:

小容量的话,0402最便宜。

网友G:
0603更省钱!;P

网友H:
0805和1206同样型号对比
1、贴片电容封装越小,DF值损耗越大。
2、封装越大,厚度就越厚,抗电压冲击好
3、如果贴片电容比较薄,工作温度高了,会出现容量衰减,10uf说不定变成4.7uf了。

网友I:
俺们都用0603的。

小封装的在高频时可能等效容抗、感抗小一点。

网友J:
寿命绝对是0805远比1206差远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跟电解电容相比贴片寿命应该更有保障。我做维修的时候很少换贴片小容量电容。

网友L:
好像两个封装的ESR也有差别哦

网友M:
电容前段电压足够稳定的话,可以主要考虑电容占用空间。

网友N:
寿命上有区别,大的耐用一点。

网友O:
封装不同,电容的转折频率不同的。当然和寿命、esr、elr等也有关系。以前用阻抗分析仪测过0805和0603相同容值的电容,转折频率是不同的。

网友P:
最好用好的

网友Q(2012-02-07):
我也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