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谁能帮帮我,教下我怎么看CAN的波形,用示波器来看!--

楼主(2011-03-11):
初来贵宝地,发现原来这边风景独好....特来求教....

楼主:
我自己找了下,下面的网址里的CAN数据波形介绍的相当详细,想了解学习的可以去看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f9c0aeec0975f46527d3e153.html

网友A:
嗯,这个文档写得很详细了.
怎么看CAN的波形, 探头夹 收发器的 RXD, 或者直接夹总线. 都能看到波形.不过, 夹总线后看到的是显性电平(高或低, 看你夹在 CANH 还是 CANL), 和隐性电平(中间电压)

网友B:
一般是用逻辑分析仪看吧

网友C(2011-04-16):
而且 逻辑分析仪 要有一定的存贮深度。
一般的应用 没有必要 分析CAN的物理波形。 当然,如果是 **,可能还需要 示波器。

网友D(2011-05-24):
回复 楼主:
lz现在会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D:
1#
lz现在会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xsnbzj

网友E:
就是用示波器,搭上两条线, 我不会用电平触发。就一直 run、stop到截取较好的信号。

网友E:
用一般的数据帖格式较对一下,就好了。起始低电平,5个高电平,自动加一个低电平。 无数据。呈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