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P07的 运放电路 输出信号失真了 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03-11):
图1

这个是经过电压跟随器之后的信号(黄)和  一级放大之后的信号(绿)截图     明显失真了      图2

这个是运放电路    输入端200到300mV左右    帮忙看看电路有问题么     为什么会出现 失真的现象的

网友A:
C1 的值是100mF ?
你这个失真貌似是有了相位延时。 另外你驱动的是个很强的容性负载,这也是有失真的一个因素吧。

楼主:
电容C1是 0.1uF

楼主:
驱动的容性负载什么意思   你是指输出么  那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B:
同相输入端电阻与反相端好像也不匹配。

楼主:
一级放大出来的信号   挺正常的       主要是跟随器出来的信号前端失真了

板子做好了,一共有三路一样的采集电路,  其中 一、三通道信号勉强 可以接受    这是第二个通道的信号

我猜想是干扰产生的   可是电源加上47uF的电解电容和104的瓷片电容滤波了    实在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C:
你测试的是R2左边还是右边的波形?

R2C3时间常数太大了,应该是延时的主要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左右都一样的

网友C:
你的信号频率很低,没有震荡。

个人觉得,如果你测得是R2左边波形,相当于后边跟随器的同向反向电压不一样。有悖于常理。

把C3减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常的话 是取右边的输出电压         c3换成10uF的够不     不然就只有瓷片电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补充一下   R2的左右波形都失真      我就是弄不明白这个原因   同相和反相端  确实不一样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边的图就是 同相端和方向段的  波形图      方向段失真了  ~   工频输出信号幅值在3v一下的

网友C:
把C3拿掉先测一下
先定位问题。

网友D:
拿掉C1,减小C3

网友E:
Rc虑波,电阻太小,电容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般取多大呢   能不能给个依据的算法   麻烦了

网友F:
C3过大了,就是跟随器容性负载过大,导致延迟,从你的图明显看出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般的输出端 电阻和电容C3都取多大值   我试了一下 却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G:
你的电容C3的数值太大了,你的输入频率是50Hz,那么其容抗为Zc=1/2pi*w*c=67.76。你的信号幅度是5V,那么你可以算一下U1的输出驱动是多少?查OP07的带载能力是多少?你的输出能力不能超出OP07的带载能力,否则,输出信号失真,而且OP07发烫,OP07散热不好会烧掉。

网友H:
C3换个1K的电阻再测……

网友I:
失真没有,有点相移罢了.

网友J:
这样设计太不合理了!

网友F:
具体容值,需参考OP07的GBP、电压摆率SR、供电电压
一、先有GBP计算出OP07在电路增益下的最大带宽;当信号频率大于最大带宽,必然失真
二、根据供电电压和OP的电压摆率SR等计算出负载电容大小;

网友K(2012-05-18):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