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单点接地和覆铜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1-03-11):
一般的低频板子都要单点接地,防止形成地环路。
如果要对PCB覆铜接地,此时让各元器件的地直接与覆铜层地相连,而不是连接后单点与覆铜层相连,将所有同层上的地连接连通,是不是与单点接地想违背?请问这样会不会形成地环路?一般要覆铜接地时,地线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连接后单点与覆铜层相连。。” 这样,覆铜不就变成死铜,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这样来做,会不会形成地环路问题?

网友A:
低频铺铜,除去模拟跟数字混合板子。

基本上都是为了减小GND/电源回路阻抗。原则是就近接地、接电源。

如果地电流在一个完整的面上流回电源地,就不存在环路。
只要铺地不铺成一个环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铺地不铺成一个环”是指什么?指走的地线还是覆铜,覆铜如果地平面完整的话,覆铜肯定会使整个平面连接在一体,在元器件周围无覆铜的,肯定是一个环啊。

网友B:
这个谁也说不清

网友C:
没有PCB图,说什么都是理论的。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D:
一般的低频板子都要单点接地,防止形成地环路。
如果要对PCB覆铜接地,此时让各元器件的地直接与覆铜层地相连,而不是连接后单点与覆铜层相连,将所有同层上的地连接连通,是不是与单点接地想违背?请问这样会不会形成地环路?一般要覆铜接地时,地线来如何处理?谢谢!...
引用 楼主:
这个要讲具体的实例,不然,这样泛泛而谈“环路”,为难人了

网友D:
要不要成环路,都是人弄出来的,不会自然形成

网友D:
当,如果当,你想有意而为,别说环路,就是绕圈,绕成线圈,也是可以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