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低通滤波器输出0-5V

楼主(2011-03-11):
由于调光芯片需要0-5V电压,所以计划用定时器过低通滤波器RC得到0-5V,但是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清楚:
1.调光芯片IR21592(暂定的),0-5V需要多少电流,其他芯片的也可以。
2.有源和无源滤波器的区别,是否为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以及带宽,
3.无源滤波器的计算方式,在截止F之内V0=VI,超出了F之后呢?
下图是否有误

网友A:
你的电路得不到0V,最低可能只能0.3V;

网友B:
12V接光藕输出

12V接集电级(光藕)。射级(光藕)接R24与R25交点。R24另一端接地

网友A:
LS方法,输出电压可能不准。
因为光耦导通压降不确定(0.2~0.4V),所以估算不了给C24充电电流。

楼主:
早上终于找到IR21592的PDF,发现DIM调光电压只需要0.5-5V。但是没找到DIM需要多大的电流,4楼说的光耦导致的话,我可以先过低通滤波在过光耦,光耦主要是想用于隔离作用的

楼主:
附上英文PDF IR21592,

网友C:
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吧,12V对MCU有必要光耦隔离吗?你用了3K的电阻,即12V提供的电流限制在4ma左右,还有100K的充放电电阻太大了,电容又小,这个电路的带载能力很差的,如果这么小的电流MCU的IO口可以直接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