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 以太网接口驱动程序的实现

楼主(2011-03-11):
以太网接口驱动程序的实现 及嵌入式WebServer TCP/IP协议栈的实现
软件系统1.以太网接口驱动程序的实现要将嵌入式Web服务器接入以太网,就要对RTL8019AS进行编程,完成以太网帧的数据收发,相当于实现PC机中网卡的驱动程序功能。以太网控制器驱动程序用于设置RTL8019AS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方式,分配收发数据的缓冲区,通过对地址及数据口的读写来完成以太网帧的接收与发送。首先要对RTL8019AS进行复位,并将其设置为跳线模式;然后对RTL8019AS的工作参数进行设置,以使其开始工作;接下来就读写RTL8019AS的RAM以完成数据包的接收和发送。
2. 嵌入式WebServer TCP/IP协议栈的实现TCP/IP协议栈是MCU虚拟外设的一个重要实现,是基于MCU的应用系统与Internet实现互联的基础。通过这些协议栈,可以更加方便地开发基于Internet的嵌入式应用系统。以太网数据的传输是采用MAC地址来识别的,而ARP协议提供IP地址和数据链路层使用MAC地址之间的转换功能。为了保证系统在太网的通信,首先要实现ARP协议。由于嵌入式Web服务器要能在Internet上通信,在网络层一定要实现IP协议,还要实现能报告数据传送差错等情况的ICMP协议。在应用层,主要实现远端主机通过浏览器的访问控制方式,所以要实现HTTP协议;而HTTP协议是基于TCP协议实现传输的,加上TCP协议是面向可靠的数据流的传输,基于应用的需要对可靠性的要求,在传输层采用TCP协议,并对TCP协议进行了简化处理,主要针对HTTP协议开发TCP协议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芯片,针对MAC编程然后实现链路层的功能,加上一个UIP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分析